西门子直流伺服驱动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18):
1、进线快速熔断器熔断的故障维修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8MC的卧式加工中心,在电网突然断电后开机,系统无法起动。

分析与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X轴伺服驱动器的进线快速熔断器已经熔断。该机床的进给系统采用的是SIEMENS6RA系列直流伺服驱动,对照驱动器检查伺服电动机和驱动装置,未发现任何元器件损坏和短路现象。

检查机床机械部分工作亦正常,直接更换熔断器后,起动机床,恢复正常工作。分析原因是由于电网突然断电引起的偶发性故障。

2、SIEMENS8MC测量系统故障的维修故障现象:一台配套SIEMENS8MC的卧式加工中心,当X轴运动到某一位置时,液压电动机自动断开,且出现报警提示:Y轴测量系统故障。断电再通电,机床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但X轴运动到某一位置附近,均可能出现同一故障。

分析与处理过程:该机床为进口卧式加工中心,配套SIEMENS8MC数控系统,SIEMENS6RA系列直流伺服驱动。由于X轴移动时出现Y轴报警,为了验证系统的正确性,拨下了X轴测量反馈电缆试验,系统出现X轴测量系统故障报警,因此,可以排除系统误报警的原因。

检查X轴在出现报警的位置及附近,发现它对Y轴测量系统(光栅)并无干涉与影响,且仅移动Y轴亦无报警,Y轴工作正常。再检查Y轴电动机电缆插头、光栅读数头和光栅尺状况,均未发现异常现象。

考虑到该设备属大型加工中心,电缆较多,电柜与机床之间的电缆长度较长,且所有电缆均固定在电缆架上,随机床来回移动。根据上述分析,初步判断由于电缆的弯曲,导致局部断线的可能性较大。

维修时有意将X轴运动到出现故障点位置,人为移动电缆线,仔细测量Y轴上每一根反馈信号线的连接情况,最终发现其中一根信号线在电缆不断移动的过程中,偶尔出现开路现象;利用电缆内的备用线替代断线后,机床恢复正常。

3、驱动器故障引起跟随误差超差报警维修故障现象:某配套SIEMENSPRIMOS系统、6RA26**系列直流伺服驱动系统的数控滚齿机,开机后移动机床的Z轴,系统发生“ERR22跟随误差超差”报警。

分析与处理过程:数控机床发生跟随误差超过报警,其实质是实际机床不能到达指令的位置。引起这一故障的原因通常是伺服系统故障或机床机械传动系统的故障。

由于机床伺服进给系统为全闭环结构,无法通过脱开电动机与机械部分的连接进行试验。为了确认故障部位,维修时首先在机床断电、松开夹紧机构的情况下,手动转动Z轴丝杠,未发现机械传动系统的异常,初步判定故障是由伺服系统或数控装置不良引起的。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13922711805

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