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原因,

楼主(2020-02-18):
  在一般的管路液体测定中,流量计只有测定单向的液体,若液体方位改变,则测定没法进行。可以测定双向总流量的流量计不可多得,正常情况下我们了解的有电磁流量计和超声波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的正反面流向都能够根据设置进行。在水平安裝时,总流量选择为当场提供不少便捷。但是在垂直安裝时液体只有自下而上的根据流量计。电磁流量计对满管规定严格,当液体通过流量计时未达到满管规定时,現空管警报,表头显示无总流量。

  电磁流量计在应用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空管警报状况,所谓电磁流量计的空管警报是指检测测定液体是否填满控制器测定管,检测空管警报的发生原因,我们可以根据用导线将转化器信号输入端子和地3点短路,测定的结果如果空管变满管,则说明电磁流量计的转化器正常情况下,出现故障的原因就将会是被测液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阀值设置错误。除此之外,如果电磁流量计的电极出現了问题,那么也将会会出現空管警报的情况。

  空管报警阀值经常相互配合空管警报应用。空管报警阀值一般设置在500%,空管警报是一个相对的值,它与满管状态和介质的电导率常有直接的关系,空管报警阀值将尺寸将决定空管警报的灵敏度,在确定空管报警阀值前,应当***先测定是测定的介质(即电导率)和该介质在满管状态下的阻值率。然后再考虑液体挂壁的时间等适当设置警报反应时间,所以空管警报的阀值应当是一个可调整的参数。

  在实际应用中,将液体处于满管状态下的电阻器值定义为100%,即在液体满管时,用“空管警报阈值”将空管测定值校准到100%。当管路中液体液面低于测定电极时,相对电阻器将增高,当高于空管警报阈值时仪表盘将显示空管报警系统。理论上空管报警阀值设置在900%当空管时即可以显示空管警报。空管报警阀值越小,空管警报越灵敏。各根据当场需求设置。电磁流量计出現空管警报时处理办法:

  1、测定液体是否填满测定管;

  2、用导线将转化器信号接入端子SIG1、SIG2和SIGGDN3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提示撤销,说明转化器正常情况下,有将会是被测液体电导率底或空管阀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

  3、检查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

  4、检查控制器电极是否正常情况下;

  5、使总流量为零,观察显示电导比应小于100%;

  6、在有电流的情况下,分别测定端子SIG1、SIG2和SIGGDN的电阻器应小于50kΩ。

  目前上海瓷熙流量计已经远销100个多个国家,涉足行业也超百个。同时研发的微小流量计也获得的了计量认证。在国内填补微小流量计的空白,同时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