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19):
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板维修需求市场在我国非常大。这其中,有不少原因是企业技术人员对对开关电源的故障判断不够正确、以及错误的电路板故障排除方法,导致设备出现必须进行PCB板卡检测与维修的严重后果。(本文以丹佛斯和台达两个品牌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作为案例解析。)

一 丹佛斯变频器上电操作面板闪烁故障。
  该故障属于开关电源工作不正常,起振后又关断。损坏的可能有:

  1、负载太大,以丹佛斯VLT5000为例,可能风机损坏、IGBT驱动线路短路,导致开关电源负载太重,开关电源电流过大,自动关断。

  2、开关电源线路工作不正常。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开关电源线路有稳压、直流电压检测等,如果有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此现象发生。

  二 丹佛斯变频器上电只有ON等亮,面板没有显示。

  该现象大多数人会认为是控制卡损坏,但是维修中心最近总结出经验。由于丹佛斯变频器VLT5000的开关电源线路有2路+5VDC,其中一路是开关电源反馈用,另外一路+5VDC是给控制卡供电,如果这路电源损坏,或者是没有电压,就会导致此现象。所以在维修时候关键还是要多测量,对整个开关电源要有全面的了解,才不会素手无策。只要把开关电源线路全部画出图纸,那么再困难的电源也好修复。

  三 丹佛斯变频器上电没有显示。

  有些客户送修的变频器送点没有任何异常声音,没有异味,没有闪烁,也没有ON灯亮的状况。维修中心修复了不少此类变频器,这些变频器就是开关电源线路损坏,对于此类故障,就需要有耐心和能力去维修了。从起振线路、稳压回路,各类检测线路中逐步的检测。可以先测量逐个元件,后送弱电测试,最后可以强电测试,才可以修复。

  四 台达变频器显示8888故障。

  该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上会先更换控制卡试一下。其实有时候可能是控制卡损坏,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关电源损坏导致。以台达变频器为例,显示8888后,可以去测量该开关电源的反馈电压,如果是+5VDC就正常,很多情况下是+5VDC工作不正常。常见的反馈线路如图:

  五 台达变频器上电有异常声音,但是操作面板没有显示。

  常见就是发出吱吱的声音,但是没有显示。我们可以去测试开关电源开关频率、起振电压、以及反馈回路是否正常。但是台达有个通病,就是该故障基本上开关电源滤波电容和整流二级管有关系,要么是滤波电容漏液、要么是二极管短路导致。有时候电容漏液会导致线路板腐蚀,在维修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干净线路板后再更换滤波电容。

其实,无论是变频器维修、开关电源维修、UPS维修、工控维修等等,在技术人员不能准确判断故障情况的时候,最好多查阅资料,或请教专业的电路板维修以及相关技术人员,擅自对上设备进行芯片级别的电路板维修,很有可能会造成设备维修难度加大、甚是无法修复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