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功能块怎么复制到别的程序上用

楼主(2020-02-19):
请教各位老师,欧姆龙cx-programmer功能块,怎么复制到别的程序上用,现在复制粘贴后是不完整的

网友A:
你好,首先你要先把功能块保存到本地,然后再你要用的那个项目上右击功能块,从文件中选取就行。

网友B:
你这个就张图看着也有问题,正常左侧项目栏功能块,右键后显示能看到功能块内部,要复制要全复制,不然按1楼说的做,做成可调用文件了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张图看着也有问题,正常左侧项目栏功能块,右键后...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你要先把功能块保存到本地,然后再你要用的那个...

----------------------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