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回原点指令准吗?

楼主(2020-02-19):
最近看了一个信捷编程,回原点都是用的原点信号开中断,再用stop指令停止,难道回原点指令不准吗?

网友A:
信捷PLC回原点和三菱PLC原理一样的。

网友B:
与三菱的回零点的原理显示都是通过机械的原点进行标定

网友B:
与三菱的回零点的原理一样都是通过机械的原点进行标定

网友C:
用STOP指令 开中断回原点不准,你伺服驱动器监视接收的指令脉冲就能看出来。

要用专门的回原点指令,先回原点,然后碰到感应开关,接着爬行速度,到零点。

还有就是用Z相信号,在上面的基础上加上Z相信号输入,找伺服电机的Z相零点,这个是最精确的,但是大都场合用上面那个普通回零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