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变频器调试步骤,及主要参数

楼主(2020-02-19):
现有一台机,购买了Ms300的变频器,以前变频器没用过,还有点小紧张,提前准备一下,所以求台达变频器调试步骤,及主要参数,谢谢回答

网友A:
可以学习一下台达经典机型VFD-M,原理都一样的,资料也很多。

网友B:
电机电流和电机功率,还有就是变频器最高频率设置

另外还需要看你的控制方法,是端子控制,还是变频器面板控制,设置相应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流和电机功率,还有就是变频器最高频率设置另外还需要看你的控制方法,是端子控制,还是变频器面板控制,设置相应的参数

就简单的端子控制,主要有哪些参数呢?控制模式选速度模式好,还是力矩模式呢?怎么选择

网友C:
远控还是就地控制?一般需要设置电机功率,根据电机负载特性设置启动速比、停机速比、过载保护、各控制端子定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