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门子工控机维修方法

楼主(2020-02-19):
厂家RDC2工控机维修检测常用方法而设备的机架又是装在大地上的,按理说人站在大地上触摸到设备机架应该是不会被感应电触电到的,但是,别忘了大地虽然也是属于导体,但大地毕竟是有阻值的,而且根据不同的土地的土壤成份,阻值也大小不一。否则,为什么国家供电局会要求每个变电站变压器的接地线。而电源的地线也没有与变频器的地,机

厂家RDC2工控机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械设备的外壳或者电的接地端接在一起的时候,电机的外壳,变频器的外壳,电源的地(即大地)就不是处于同等电位了。假如在这种情况下,电动机运转产生的感应电压为100V,电动机又与机械设备的某部分机架在一起,因为电源的地线在配电房没有拉过来,而人体的电气等效模型理论上可以等同于一个约2K欧姆的电阻(如果人体出汗,潮湿时电阻值更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参数等RAM数据的记录工作,便于维修时的机床恢复。并保持is以上。④当显示器由全暗变为“FFFFF”后,松开全部键。⑤同时按住MODE,UP键,使参数显示FC-22。⑥按住DATASET键1s以上,显示器显示“GOOD”,标准参数写入完成。⑦切断驱动器电源,将S1(SH)重新置“DRIVE”。停电后再开机,系统处在“急停”状态,显示“NOREADY”,操作面板上的主轴报警指示灯亮。检查机床交流主轴驱动器,发现驱动器显示为“A”。驱动器报警的含义是“驱动器软件出错”,这一报警在驱动器受到外部偶然干扰时较容易出现,解决的方法通常是对驱动器进行初始化处理。在本机床按如下步骤进行了参数的初始化操作:①切断驱动器电源

厂家RDC2工控机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测常用方法变成单相把控制线路板上没有用上功能的另一固态继电器拆下换上。6M机床工作台不能动作查控制控制液压阀的固态继电器正常,但液压阀指示灯不亮,手推液压阀芯,工作台可动液压阀内的小线路板虚焊拆开液压阀,取出小线路板焊好6M机械手不能动突然停电前,机械手换刀指令已读入,因停电,机械手没有执行动作,当外电源恢复供电后,换刀指令未复位。外电源突然停电人为的把控制机械手的液压阀芯推向机械手的正常方向6M主轴不制动,执行制动功能时主轴振动查制动电路,检主轴控制装置元器件损坏更换元器件6MB变频控制器不工作查NC故障,PLC接口故障,变频控制器本身故障。PLC接口故障,导致失电修PLC接口17#板6TB数控柜不能启动合ZK总开关。

因为伺服控制模块的报也亮,所以首先与其他机床互换伺服控制模块,但这台机床故障依旧。与其他机床更换系统CPU底板CA20B/08B。故障转移到其他机床,说明系统CPU底板损坏。口故障处理:更换系统CPU底板后,机床恢复正常运行。口数控系统:FANUCOTC系统。口故障现象:这台机床工作2-3小时后,出现930号报警,关机一会儿再开还可以工作。口故障分析与检

厂家RDC2工控机维修检测常用方法

:观察故障现象。系统除了出现930号报警外,有时还出现报警"920WATCHDOGTIMER"(看门狗超时),检查系统发现CPU主板上L2和L4报亮(参考图L2报亮指示NC有故障,L4灯亮指示轴控制模块故障(接触不良、脱落、软件版本不符)、主电路板故障等。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