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防雷器损坏导致继电器误动作如何处理

楼主(2020-02-19):
在电力系统中,雷电侵扰、高压开关操作、一次系统不对称运行等暂态过程都极有可能引起断路器无故障跳闸。例如2016年重庆某500kV变电站因负极母线上的防雷器损坏,导致直流系统负极接地,进而造成断路器无故障跳闸。今天,【钧和电子•防雷器】为您分析因防雷器损坏导致的断路器误动作的解决办法。

钧和电子分享因防雷器损坏带来继电器误动作的解决办法

遇到这样的问题,主要解决办法如下:

为实现变电站直流系统稳定运行,降低继电器误动作概率,主要的解决办法如下:

1.提高继电器动作可靠性

为了防止暂态干扰电压引起的继电器误动作,可以使用动作功率较大的中间继电器,同时提高继电电器的动作电压。

2.有效的防雷措施

及时更换自然老化和被雷击损坏的防雷器,尽量减小接地电阻值,避免雷击时不同接地点之间的电位差过大:

首先,二次回路接地点尽量远离防雷器的接地点;

其次,通过增设人工垂直接地体,降低变电站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值,同时有效减少水平导体上的散流量,降低其他接地点的电位;

再次,防雷器的接地点尽可能架设在靠近地网中心的位置,使雷电流从接地网的中心泄放入地,使入地点的地电位减半。

最后,有效抑制地电位差,通过补充铜排连接各接地点,降低各接地点的电位差;保证有电器连接的回路中只有一个接地点,防止同时存在两个接地点使电缆芯线与接地网之间形成闭合回路。

(钧和电子原创,转载请写明出处www.junhedianz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