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TA3E测试试验程序

楼主(2020-02-19):
ISTA 3系列属于高级试验程序,用于:检验包装和产品抵抗运输危害的能力;利用综合模拟的试验方法再现运输危害;可能与运输公司的包装规则不一致;

3E 程序是对相同产品的集合包装的综合模拟性测试。集合包装件被定义为将一个产品、多个产品或包装件放置在滑板或托盘上,固定在一起或是作为一个单元运输。例如,一台机器由带瓦楞底托的托盘上、瓦楞侧围、顶盖包装,用缠绕膜缠绕在托盘上。

用于评估包装件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中通常遇到的振动、冲击和其他危害时的保护性能。

用来评估装载方式的稳定性。

此测试等级依据一般流通环境确定试验强度,不代表任何特定的运输条件;

包装和产品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单独考核;可能不包括某些运输条件,如潮湿,气压或非正常搬运作业。根据不同的流通环境或试验目的,可以选用其它合适的ISTA 试验程序。

如包装件从配送中心运送到零售终端的单个包装件,应采用ISTA 3F 试验程序。

托运商在试验前需确定下列几点:

产品破损包括哪些方面;产品允许的破损限度;产品在试验后的检查方法;试验后可接受的包装破 损限度。

试验样品应该是未经试验的实际的包装和产品,若没有实际的包装或产品,替代品应尽可能和实际包装或产品一致。

所需样品数量:此试验程序需要一个样品(1个集合包装)

注意:为保证试验样品状态完好,运送到ISTA认证实验室的产品和包装必须是:过度包装,或者到达实验室后更换新包装。

每个试验样品必须按照下表所示顺序进行试验:

试验顺序    试验类型       试验项目            试验参数                   ISTA认证

1         温湿度预处理    温湿度试验          实验室温湿度                  必选

2          温湿度处理    可控温湿度试验   从第 5 页温湿度表格中选择         可选

3             冲击        斜面冲击试验          1.2 m/s

或水平冲击试验          1.2 m/s                       必选

4             冲击      旋转棱跌落试验        8 in (200 mm)                    必选

5             压力     试验机加压并释放    试验压力计算值 x 1.4

                       试验机加压并保持     计算试验压力                  必选

或载荷和加载板        计算试验压力

6             振动         随机振动          试验整体 Grm s 0.54               必选

7             冲击        旋转棱跌落         试验 8 in (200 mm)                必选

温湿度预处理要求:试验前,包装件应在实验室温湿度条件下放置12 个小时。

可选择的温湿度处理要求: (在必选的温湿度预处理之后进行):

极端寒冷不控制相对湿度  -29℃

寒冷、潮湿  5℃ 相对湿度85%±5%

标准温湿度  23℃ 相对湿度50%±5%

湿热  38℃ 相对湿度85%±5%

湿热,然后极热,中等相对湿度 38℃→60℃  相对湿度85%±5%然后 30%±5%

高温不控制相对湿度 50℃

极端干热 60℃ 相对湿度15%±5%

严寒不控制相对湿度  -18℃

自定义温湿度   基于已知条件

如果集合包装是:长度是宽度的两倍或两倍以上,并且重心在高度中点以上,那么在测试其中一条长棱时,集合包装可能会发生倾翻,因此在两条zui短棱上作旋转棱跌落试验。

斜面或水平冲击:必选的冲击试验可用斜面冲击机或水平冲击机来完成。如果使用斜面冲击试验机,zui小冲击速度必须达到1.2/秒。如果使用水平冲击机,zui小冲击速度必须达到1.2/并且必选冲击必须是10毫秒脉宽的半正弦波。不论哪次试验的冲击速度低于规定的1.2/秒,需要重做该项试验,直zhi达到zui小速度要求。

将集合包装居中放置在小车上,集合包装的垂直面靠在冲击试验机挡板上并与小车前缘平齐

试验zui小冲击速度为1.2 /秒,如果任意一次试验的冲击速度小于1.2 /秒,那么需要重做这次试验,直zhi达到zui小速度的要求。

步骤1      次序        方向           冲击面

1           面           任意一个zui小垂直面。

2           面            另一个zui小垂直面。

3           面           任意一个zui大垂直面。

4           面            另一个zui大垂直面。

将集合包装放置在平整、刚性的冲击台面上,如钢板或水泥地。用宽度和高度为3.5- 4.0 英寸(90 - 100 mm)的垫木或其他支撑物支撑起3 面一条zui短棱。提升3 面垫起棱的对棱离开地面8 英寸(200mm)释放棱,使其自由跌落在平整、刚性的冲击台面上。

若包装物的长度大于或等于宽度的两倍,并且重心高于高度的中点。再将步骤1 3 面的已跌落棱的对棱重复操作步骤1,然后进行步骤5。若不是  3 面的一条长棱重复操作步骤1

压力试验的压力值/载荷是由仓储堆码压力和车辆堆码压力的zui大值来确定的。可使用公式来计算这些数值。可采用压力试验机或载荷和加载板来进行试验。如果采用压力试验机,“加压并释放”和“加压并保持”的方法均可使用。

注意:在使用载荷和加载板时,必须小心操作,防止出现人身伤害。

按照压力试验要求章节里的公式计算出试验压力值或载荷,来进行此项试验。

将包装件的3 面向下放置在压力机的下压板的中心位置。开启压力试验机,两压板的相对运动速度为0.5in/min13mm/min)。逐渐增加压力直zhi达到规定的压力值,释放压力/保持压力1 小时后释放压力,观察产品和包装的损坏是否超过产品和包装的破损限度。

加压释放{[Wt x (S – 1) + (Wt / L)(L – 1)] x F – (Wt / L)(L – 1)}x 1.4 x 9.8

加压保持{[Wt x (S – 1) + (Wt / L)(L – 1)] x F – (Wt / L)(L – 1)}x 9.8

振动试验  将包装件的3 面向下放在振动台面上。启动振动台,按照振动试验要求规定的随机振动谱开始随机振动试验。从振动试验要求中选择恰当的振动时间,振动时间达到后停止试验。注意事项:

振动系统应使用一套合适的限位装置,目的是:防止试验样品脱离台面。并且保持包装件振动方向。不能限制样品在垂直方向上的运动。

将下面的节点输入振动控制器产生相应的加速度对频率的频谱。整体Gr ms0.54。理论上运行振动图谱所需要的理论行程峰--峰值为45.13mm

计算试验时间:

预估包装件在陆运过程中的运输距离,然后通过下列公式来确定试验时间:

试验时间(分钟)=运输距离(英里)÷5. zui长试验时间240 分钟

或者 试验时间(分钟)=运输距离(公里)÷8. zui长试验时间240 分钟

举例:  假如预计的运输距离是750 英里,试验时间为150分钟。

假如预计的运输距离是1000 公里,试验时间为125分钟。

频率(Hz) PSD       水平(g2/Hz)

1.0                   0.00072

3.0                   0.018

4.0                   0.018

6.0                   0.00072

12.0                  0.00072

16.0                  0.0036

25.0                  0.0036

30.0                  0.00072

40.0                  0.0036

80.0                  0.0036

100.0                 0.00036

200.0                 0.000018

振动试验结束,进入旋转棱跌落试验。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