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半月谈】2020第4期:电动机最常用的调速方式有哪些?

楼主(2020-02-19):
众所周知电动机的调速方式有很多,且不同行业应用也不尽相同。

结合你自己所在行业所使用的的电动机类型,说出使用的是哪一种调速方式。你所使用的调速方式和其他调速方式比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要求:

1、简述电动机调速方式的种类有几种?详尽描述你目前所使用的的调速方式是那种?应用在何种行业设备?

2、你所采用的调速方式线路图、硬件配置、软件设置、程序等尽可能附图。

3、使用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注意事项请跟帖说明。

跟帖方式:文字+图片形式。

单纯文字叙述仅有积分奖励,图文并茂跟帖奖励MP。或实物奖励。

本次活动只要分享项目经验,就有机会获得50~200积分,

如果是图文并茂的好素材,就有机会获得:

1、5~20MP的奖励

2、小米背包、京东卡、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3月1日。

实物图片如下:具体奖品实物为准。

网友A:
电机调速方式很多,教科书中都有介绍。不过,现在看来应用多的、优点突出的就是变频调速了。

现代计算机技术和功率电子元件发展的结果,使教科书中介绍的直流调速、交流调速若干种形式,完全可以被变频器+交流电机取代,而且性能超过那些传统方式。

各种通讯方式和模拟信号都能接受,也可以组成闭环系统。

如今交流伺服已经取代直流伺服,也是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还有价格优势。

其他调速方式还有市场吗?

当然,对于微小功率电机,简单的调压调速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A:
我这帖回复的没有意义。“即日起到2月16日”,发表日期都是2月19日,是一个作废帖。

网友B:
回复内容:哈哈,日期笔误,已经修改!

引用 网友A:
我这帖回复的没有意义。“即日起到2月16日”,发表日期...

网友C:
三相鼠笼异步电机   常见的调速方式就有 星三角 自耦变压器 变频器    单相交流电机配调速器的。直流没怎么用

网友D:
现在随着变频器的普及,基本上都是通过变频来调速了。其他方式比较少见

网友E:
回复也晚了,不过还是想说说!

关于电机调速,是很常见的应用,之前工频电机,靠串联电阻的方式实现,后来有了调速电机,很简易便宜的那种,目前还有很多应用,原理大同小异,就是控制电流或电压来调速,之后变频器的应用,通过改变频率来实现调速,是个很广泛的应用,根据V=60f/nP,可以看出调整频率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就是成本高些,但是稳定可靠啊!

根据电机功率大小不同,变频器价格都在千元到大几千元左右,而市面上的调速器在百元价位,所以应用较为广泛,尤其在辊道传输线体中,曾经的一个项目,我用过500个调速器,但是经过调试期统计,一次故障率在30%左右,所以在关键地方还是选用变频器+电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