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7500使用自带网口套接字与PC端网络助手通讯

楼主(2020-02-19):
KV7500自带的网口,使用套接字进行与PC端网络助手进行数据交互,因为是小白,请求大神指点,pc端网络助手怎么设置?PLC端程序怎么写?最好有个模拟演示。标注应注意的地方,就像下图 (程序也没写明白,就不上图了)

网友A:
这个是分服务器和客户端的。

网友B:
以太网调试助手就是要设置为Client模式,即就是以太网调试助手做客户端

网友B:
然后远程IP地址填写的就是KV7500的IP地址

网友B:
远程端口号填写的就是KV7500的端口号

网友B:
紧接着,让kV7500在线,此时在以太网调试助手上点击连接,如果连接成功了,即可在发送区按照通信协议进行测试

网友C:
需要下载力控,工程要用

网友D:
要了解Socket通信的特点,这样不管两边通信的对象怎么变化,就可以有目标的去寻找满足通信的条件,

自己的IP地址端口号,对象的IP地址,端口号是要的

一个是服务器端,另外的是客户端,通信之前需要握手,服务器这边先打开端口,然后由客户端打开端口,这样握手上了之后,两边就可以自由收发信息了,一般一串报文要么规定长度,要么规定结束符。

当然还有一个端口关闭功能。

网友E:
写通信的人那些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