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系统时间如何写入S7200

楼主(2020-02-19):
本人小白刚开始接触,准备做个时间比较,在MCGS上做 了6个按钮准备让系统的时间分成6部分,一一对应S7200里面的V区6个位置,制作通道的时候$year等无法建立,提示不能有$符号.请大侠们帮帮看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脚本目前还不太会用.第一通道无法建立.png次发帖,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上面不是已经提示你了吗,变量名称错了

网友A:
加一个中间变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中间变量就行了

怎么加呀,老大,不会整呀,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会,教教我吧。🍢

网友B: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来这里发帖上传求助,还不如去看看帮助或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来这里发帖上传求助,还不如去看看帮助或...

-------------------------老大帮帮我呗,看的不是太明白.有时间帮我解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来这里发帖上传求助,还不如去看看帮助或...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中间变量就行了

大侠有时间多写点,具体怎么个流程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来这里...

这问题实在是呵呵了。

需要用脚本,mcgs 用户手册里都有的,看下就知道了,样例也很多,到处都有,官网上也都有很多,随便下载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

写不了脚本,用这个屏就没啥价值了。

前面zwb6122502已经说给你了,思路: $A 不让用, 就写B=$A,  然后用B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来这里... 内容的回复!-------------------------这问题实在是呵呵了。需要用脚本,mcgs 用户手册里都有的,看下就知道了,样例也很多,到处都有,官网上也都有很多,随便下载一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写不了脚本,用这个屏就没啥价值了。前面网友A已经说给你了,思路: $A 不让用, 就写B=$A,  然后用B不就行了?

我试试,不会脚本,刚学,谢谢了

网友C(2021-02-18):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王斯驿  回复内容:对: ozoner  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来这里... 内容的回复!-------------------------这问题实在是呵呵了。需要用脚本,mcgs 用户手册...



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