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步进怎么用

楼主(2020-02-20):
我有用到雷赛闭环步进, 发现驱动器上多了到位信号和故障信号。         请问这个到位信号怎么用?   PLC程序的定位完毕进行下一动作, 是用PLC的内部的定位完成信号来驱动还是用驱动器的到位信号来执行下一动作。

网友A:
都可以,正常情况下,两者是基本一致的。最好是两个都用,确认PLC内部完成后,再等待外部驱动器的信号,然后再执行下面的动作。确认PLC内部完成后,一定时间内等不到外部驱动器的信号,说明设备异常,要报警。

如果单用一个信号:

用plc内部信号:缺点是步进闭环的钱就白花,不能发现外部的异常,在步进电机异常的情况下,执行下一步动作,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故障和损失。

用外部驱动器信号:原则上,当步进的速度(脉冲信号频率)很低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错误信号。导致电机还没有停就开始执行下一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正常情况下,两者是基本一致的。最好是两个都用,...

你好,请问驱动器的到位信号是定位完成,这个信号为1通多长时间。 同理,有故障时,是常通还是只通1下。 谢谢

网友B: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