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图纸符号求助贴

楼主(2020-02-20):
wx_camera_1582183576198.jpg红色方框里的符号代表啥意思啊

网友A:
首先你这图纸不完整,看不了全图,记得以前ABB的图纸有类似标注

一页图纸划分为XY两个轴,图纸侧面边框有标注,当图纸是一册的时候,相关联的部分会很多,为了便于查找就在下方进行标注,如1A/14即有可能是14页1A这列里面的原件,他们相关联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关联符号,就是在图纸的某页有这个符号,出处一样

网友C:
像是打灯谜了,一串串的,猜中有奖没?正月十五已过了哦,呵呵。

网友D:
标注继电器触点所在图纸的页码及位置

网友E:
GB6988有规定。

制作电路图时,在边框分若干区。竖向分区用字母表示,横向分区用数字表示。数字+字母的组合就确定了图纸上的一个方块区域,如果有几页图纸,可以在前面标出页数,比如第8页的横向8竖向D的区域就可以是:8  2D

你图中用了小写字母,标准没规定。

我过去画图的习惯是:竖线左面是常开点,标出常开点所在区域号;竖线右面是常闭点所在区域号。跟你图纸的标注方法不同。

网友E:
电气制图有国家标准,GB6988,如果是设计院,是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的。有些企业或个人,在做设计时不按国标做,也不知道国标,制图软件上的就认为是标准了。

网友F:
相关继电器触点关联指示,一般是几页几区

网友G(2020-03-23):
大连重工起重的?

网友H:
用CAD的时候总会有这些自动出现在线圈下面,我也知道这是线圈的相关触点位置。但我不习惯,直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