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求助解决

楼主(2020-02-20):
在子程序直接接通发送不了脉冲,跳转后加0.5秒后才可以。子程序里的计时器接通后不能断开,造成第二次不能运行。请问以上问题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发脉冲放主程序,触发条件可以多重调用,定时器关跳出子程序后需要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