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acStudio模拟运行PLC代码的时候如何保存变量值?

楼主(2020-02-21):
请问:

Sysmac Studio 模拟运行PLC代码的时候,设置的参数值, 如何保存下来?

这样,下次重启Sysmac Studio ,再模拟运行的时候,可以导入使用。

谢谢!

网友A:
内存导出,CJ会的会,SM也是有同样方法的。如果实在不行SD卡存储数据。我只是提醒考虑的方向,我很久没操作软件了,最近学习高级语言了

楼主:
您好:

    谢谢你的答复!

    仔细查看了,没有 内存导出的操作,也没有SD卡存储的操作。

    我是在电脑上 ,脱机,软件模拟。

引用 网友A:
内存导出,CJ会的会,SM也是有同样方法的。如果实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