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10:西门子S7-200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楼主(2020-02-21):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10:西门子S7-200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端口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3脚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西门子S7-200主站Port0通信口8脚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三、西门子S7-200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自由口通信;

3、接收字节计数为4;

4、启动接收完成中断、发送完成中断;

5、发送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

6、将西门子S7-200数字量输入I0.0~I0.7转换为ASCII码保持至VB2、VB3里;

7、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西门子S7-200主站输出里;

8、初始化启动发送;

9、产生发送完成中断后,开启接收;

10、产生接收完成中断后,开启定时中断;

11、产生定时中断后,开启新一轮发送。

四、松下FPX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通信速率为9600bps、通信格式为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容量为2;

2、数字量输入X0~X7转换为ASCII码送入至DT1里;

3、初始化即开始接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最终送入到数字量输出Y0~Y7里;

4、接收完毕后延时开始触发发送,将数字量输入X0~X7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西门子S7-200主站通信程序、松下FPX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入I0.0~I0.7控制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出Y0~Y7;

松下FPX从站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主站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西门子S7-200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松下FPX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松下FPXH、FPXL等实物上。

楼主:
附件为西门子S7-200主站和松下FPX从站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直接下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跟帖交流。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分享三菱FX3U、西门子S7-200、欧姆龙CP1H、松下FPX、台达SA2、STC12单片机之间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

有需要下载者,可以去主页选择下载:
http://home.gongkong.com/Topic/?uid=172273

网友A:
感谢关公为PLC论坛发表的优秀技术贴,希望大家下载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