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20-02-21):
求台达变频参数设置,就最基本的端子台控制,一个启动信号,一个减速信号,收到减速信号,以减速频率运转,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呢?为什么默认就是速度控制, 重载 ? 有什么区别?

楼主:
谢谢回复,很多不懂,请多指教!

网友A:
收到减速信号,以减速频率运转,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呢?为什么默认就是速度控制, 重载 ? 有什么区别?

减速频率运转需要修改减速时间

变频器肯定默认就是速度控制,因为变频器最初始的功能就是调速

重载就是带的负载比较重

网友B(2020-03-26):
引用 网友C: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赏积分结贴发放。如果自己已经解决问题,还请到帖子跟帖分享为好。一起分享经验,一起进步!

下个月要看台达ASDA

网友D:
按照你的设置就差不多了

网友E:
00-20   设为0

00-21   设为1

04-00   设为你要的减速频率

把减速指令的线接在 MI3上,启动的线接在MI1上,直接运行就行了,别的不用动,主频率直接在面板上加减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收到减速信号,以减速频率运转,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呢?为什么默认就是速度控制, 重载 ? 有什么区别?减速频率运转需要修改减速时间变频器肯定默认就是速度控制,因为变频器最初始的功能就是调速重载就是带的负载比较重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网友F:
共同努力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