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绕线式电动机可以用软启动启动吗?

楼主(2020-02-21):
因公司有一套500KW三相绕线式电动机库存,一个新的项目工艺要求是500KW鼠笼式电动机,且客户要求采用软启动模式。电动机额定电压都是400V,频率50HZ。技术部想把库存消耗掉,建议采用三相绕线电动机。

其实从结构看,鼠笼式电动机和三相绕线式电动机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转子结构差异性很大。鼠笼式结构比较简单,绕线式电动机结构相对复杂。

如果说把三相绕线式电动机转子滑环三相短接后,直接用软启动启动电动机的话。在性能上和鼠笼式电动机软启动模式有什么直接影响。比如性能,转矩,电流等方面。

因为电动机功率500KW,相对较大。又使用在重负载工况下。麻烦大家给点实用性建议。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就是需要软启动选大一级的

网友B:
鼠笼转子和绕线转子作用是一样的,也就是一匝线圈和多匝线圈的关系,使用软启动不会有差别。

要说不同点,就是防护等级不同。

网友C:
拆掉碳刷和滑环,把转子引出的6根线全部短接(通过自制铜排)即可,我我们的185kw绕线电机就是这样用的。网上有绕线电机无刷无环启动装置相关介绍,因为没有应用过不知效果不作评论。

网友D:
应该可以的但要看你这电机运用在什么场合要综合分析下工况

网友E:
绕线式异步电机专用于重载启动场合(如起重),比鼠笼电机要贵不少,可以替换鼠笼电机(反之不成立)

楼主:
统一答复楼上:电动机应用在破碎机设备上,开始用的都是三线绕线式电动机,采用液阻切除方式启动模式,现在在原电动机基础上改为软启动启动模式。

网友F:
哦,学习学习。感觉都说的太笼统。

网友G(2020-06-09):
引用 楼主:
统一答复楼上:电动机应用在破碎机设备上,开始用的都是三...

请问,改软启对原电机斤进行了哪些改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现在的项目有个颚式破碎机,电机是55kw绕线电机,去掉电刷和短接出线后,接到软启动器上。但不能自己启动,需要人手动盘一下破碎机,才能起来。求助专业人士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H:
完全可以。

楼主(2020-11-10):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Smile-lyc  统一答复楼上:电动机应用在破碎机设备上,开始用的都是三... 内容的回复!-------------------------请问,改软启对原电机斤进行了哪些改动?...

那就是启动力矩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