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协议解码是示波器非常实用的功能

楼主(2020-02-21):
协议解码是示波器非常实用的功能,很多工程师因为不熟悉操作,或者参数设置不正确,最终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本文对解码设置方面的几个细节做一个介绍,帮助您快速上手示波器的协议解码。

解码

解码是一种用特定的计算方法,将电脉冲信号、光信号、无线电波等转换成它所代表的信息、数据等的过程。解码是受传者将接受到的符号或代码还原为信息的过程,与编码过程相对应,不同的解码方法就是不同的协议。

而示波器经过多年的发展,早已可以直接将波形数据解码后以十六进制,十进制或者字符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可以兼容非常多种类的协议。

采样率

第一个需要关注的要点就是采样率,示波器是根据采集来的波形数据进行解码。如果波形采集的实时采样率不足,则可能对解码结果造成影响。

ZDS4054Plus示波器标配512M存储深度,可以充分保证长时间捕获波形的高采样率。毕竟只有捕获了正确的波形,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码。

协议参数设置

协议参数设置是解码成功中最重要的一环,不同的设置可能解码结果不一样,或者导致无法解码,实际应用时,有一半情况是因为忽略了一些设置而导致解码出错。

1、选择正确的协议类型,并将“触发使能”选择“ON”,信号将按照协议的开始位、数据位或地址位等进行触发。

2、参数的设定,可以通过点击“协议参数”进入相应的参数设置,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置相应的参数,同时注意查看下方“触发设置”是否与预先设定的方式一致。

阈值设置

阈值设置是平时解码中最容易忽略的一点,示波器对波形进行解码时,需要有参考的基准线,示波器对比波形数据相对于基准线的值来判断高低电平,一般示波器默认阈值是自动阈值,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中间值来自动确认的。

比如,CAN-H电平是3.5V,CAN-L电平是1.5V,如果屏幕内只有CAN-H和CAN-L,那么阈值就是2.5V,此时可以很好的识别出高低电平,如果屏幕内的波形是从-3.5V开始,然后触发出CAN信号,那么阈值就是OV,此时候CAN-L也会被识别为高电平,从而导致解码错误。

所以当屏幕内高低电平有一个偏离特别大时,可能需要手动设置阈值。

帧的完整性

有的时候,屏幕内抓到的波形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帧,所以导致示波器无法完成解码,可以尝试将时基放大,在一个屏幕内抓多个帧进行解码,保证屏幕中有至少一个完整的帧。

本文由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

安泰测试设备维修有限公司,测试仪器维修事业部具有多名丰富维修经验的高级高级工程师,能够完成测试仪器与试系统的芯片级维修 主要从事各种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主要维修的测试仪器 :频谱仪、网络分析仪、信号源、OTDR、光源、光功率计、扫频仪、误码仪、场强仪、示波器、电源、数字万用表等电子测试仪器.主要维修的测试系统:电子测试系统,电力测试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安防系统等测试系统。

维修程序:
提供检测,检测之后报价;
如果用户同意维修,确认同意后则开始维修;
如果用户不同意,则返回仪器。
维修优势:维修周期短,价格低廉,同时提供保修服务;
质量保证:修复后通过计量单位计量合格,并出具《计量合格证书》.

网友A:
谢老师分享,下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