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0-02-21):
如图,当常开0.03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为ON,那下面的常闭0.03在这个瞬间不是应该OFF吗?为什么输出线圈会接通,并自锁?

网友A:
上升沿接通,所以会自锁。

网友B:
因为输入输出状态并非实时更新,需要等待扫描周期结束后更新才会改变状态。

当I0.03按下时,其导致的Q100.02的触发需要等待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更新,而I0.03只保持一个扫描周期,因此,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时,状态仍然会保持OFF,而Q100.02会被更新为ON,因此实现自保。

如果换成内部寄存器,例如W0.00,那么因为内部寄存器状态实时更新,这个程序将完不成功能。

一般单按钮启停不采用这种方式,因为很多指令会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导致程序的输出不可靠。

HAVE FUN!

网友C:
常闭上升沿,也就在此信号失电的一瞬间得到信号,而常闭的得到信号时不同,那么你003一直失电状态,常闭上升沿不就等于一直通着状态吗?

网友D:
同意楼上,常闭的上升沿相当于一直接通

网友E:
      同意楼上,当 I 0.03 有一个上升沿就会让 Q100.02 有一个输出,然后自锁输出, 就会一直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