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序过流保护原理、跳闸的原因、解决方法

楼主(2020-02-22):
 零序过流保护原理

     零序过流保护是指当线路出现漏电时(漏电发生在互感器以下),穿过互感器的电流矢量和不再为零,互感器次级就会有输出电流,利用这个原理可以进行漏电保护。

     零序过流保护具体应用可在三相线路上各装一个电流互感器(C.T),利用这个C.T来检测三相的电流矢量和,即零序电流Io,IA+IB+IC=IO,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完全平衡时,IO=0;当线路上所接的三相负荷不平衡,则IO=IN,此时的零序电流为不平衡电流IN;当某一相发生接地故障时,必然产生一个单相接地故障电流Id,此时检测到的零序电流IO=IN+Id,是三相不平衡电流与单相接地电流的矢量和。

零序过流保护跳闸的原因

     造成零序过流跳闸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相负荷的不平衡造成的,当负荷小的时候,不会跳闸,符合打了,零序分量也会加大,所以零序保护就会动作。还有隧道照明中,因为电缆线都是顺着墙壁铺设的,潮湿度大,因潮湿度不同,线路对地的电容性电流也不同,火线之间的电容性电流的不平衡也会加大零序的电流分量。还有电线的绝缘老化绝缘性能有的好些,有的差些,这些差别也会导致零序分量的增加,你要特别注意照明等三相平衡配置,或者加大零序保护值。

零序过流保护跳闸怎么解决

    零序过流保护跳闸如何处理,具体得看用在什么设备上,电动机、变压器、馈线上都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技术客服。也可选用我公司的电动机保护装置、变压器保护装置、线路保护装置来解决不同的零序过流保护跳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