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DP通讯故障诊断方法

楼主(2020-02-22):
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故障诊断实用方法

【第一步】DP网络寻找故障点

系统出现DP警报后:
(1)逐一加站原则:先甩开所有从站,从DP网路离CPU最近的第一个DP站开始诊断。
(2)如全线只有某一个站报警,直接判断该站为通讯故障位置。
(3)如全线只有末站或末段报警,在故障段继续采用(1)方法诊断。
(4)如全线报警,直接采用(1)方法诊断。

【第二步】DP站点寻找故障源

判定站点故障后:
(1)该站软件设置错误:DP地址、模块型号、波特率设置
(2)该站模块已经损坏:DP模块、总线插槽
(3)该站通讯接口故障:DP接头进线、DP进线
(4)上站通讯接口故障:DP接头出线、DP出线
(5)如果SFC51给出报警信息,可能从站24V电源故障

【第三步】DP站点修复故障源
(1)该站软件设置错误:DP地址、模块型号与组态必须一致
(2)该站模块已经损坏:DP模块、总线插槽交换或者更换
(3)该站通讯接口故障:DP接头、DP电缆检修或更换
(4)上站通讯接口故障:DP接头、DP电缆检修或更换
(5)该站电源模块故障:电源模块更换

【第四步】DP通讯不稳定修复
(1)检查系统通讯负荷:站点总数、通讯距离、总线波特率等
(2)检查系统通讯干扰:系统接地、电源隔离、DP线接地等
(3)其它通讯设备干扰:第三方DP站的软件、硬件及配线等

【注意事项】:
(1)DP接头的进线和出线端都有可能损坏
(2)DP电缆的接线端氧化也有可能通讯故障
(3)DP电缆接线的接地需可靠,接地线和DP线不能接触
(4)注意各种CPU链接的DP站的总数,超过容量也是会造成故障的
(5)DP线距离较远时,可以加中继器或RS485有源终端

附表:DP传输距离与波特率的理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