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Z轴实时调整高度位置

楼主(2020-02-22):
功能要求描述如下:

(1)激光位移传感器装在Z轴上,测量Z轴与平台之间的距离;

(2)设置一个固定的高度值,平台在运动中(最大运动速度为1m/s),由于产品表面高低不平,需要实时调整Z轴与平台的高度;(PS:高低差±1mm)

困难描述如下:

(1)位移传感器采集频率及响应是否跟得上

(2)控制器响应及电机响应是否能跟的上

网友A:
材料表面高度变化的最大梯度是多少?没有这个数据,一切都无从计算

网友B(2020-08-31):
使用Autofocus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