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送!西门子1200plc常见问题解决办法汇总

楼主(2020-02-22):
西门子1200plc常见问题解决办法!

1.硬件 S7-1200 常问问题 通过 S7-1200 集成以太网接口最多能建立多少个通信连接?
答:15个,分别是: 3 个用于 HMI,1 个用于编程设备, 8 个用于用户程序中的以太网指令, 3 个用于S7连接(S7-1200只能做Server)。

2.串口模块支持那些通信协议?
答:支持点到点基于字符的串口通信(ASCII),USS 协议(RS 485),Modbus RTU 协议(主/从)。

3.S7-1200 最多支持几个运动轴的控制?
答:2 个。由于目前 CPU 提供最多 2 个 PTO 输出。

4.S7-1200 在扩展模块上有何限制?
答:由 CPU 类型决定,最多可扩展 8 个信号模块(CPU1211C 不能扩展,CPU1212C 可扩展 2 个,CPU1214C 可扩展 8 个)和 3 个通信模块,另外可在 CPU 上插入 1 个信号板。

5.MP277/377 面板是否可以与 S7-1200 连接?

答:可以。可以在 WinCC flexible 2008 SP1 中使用 SIMATIC S7 300/400 的驱动建立与 S7- 1200 的连接,但是该功能没有经过系统测试,功能上并没有保证。在 WinCC flexible 2008 的 SP2 有可能增加相应的驱动。在通信上也有一些功能限制,它不支持:符号的 DB 块;数据类型 S5TIME 和 DATE_AND_TIME,还有一些 SIMATIC S7-1200 新的数据类型;通信的循环模式;S7 诊断消息。使用 WinCC flexible 2008 SP1 中建立通信连接时,如图 1 所示在通信驱动中选择“SIMATIC S7 300/400”,在接口中选择“以太网”,访问点应为“S7ONLINE”, 将 PLC 扩展插槽设为“1”,去除“循环操作”的选项。

…………………………………………………………………………………………………………………………………………………………

简单列举几个案例,因为案例太多。需要的请下载学习!!

绝对免费!!!

楼主:
需要的同仁请下载学习了!免费供应

网友A:
都是实货,楼主辛苦,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4-07):
非常好,感谢,实用性很强

网友C(2021-09-27):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