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辅助继电器问题

楼主(2020-02-23):
求助,别人写的程序,如图:程序里面M15没有得电条件怎么实现通断的?这个程序里面有许多像M15这样的辅助继电器没有得电条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信捷PLC和三菱PLC编程基本一样的,你问的问题怪怪的,要学编程,还是先学点基础。

网友B:
如果程序里没有得电条件,那有可能在触摸屏上有

网友:
应该是上位机,触摸屏里面的一个按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里没有得电条件,那有可能在触摸屏上有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

网友E:
上位机的一个按钮

网友F:
我去,这个也来问、

网友G:
有通信在里面

网友H(2020-08-05):
说不定是隐藏在哪个移位指令里面也不一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