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电机轮换运行

楼主(2020-02-23):
西门子plc轮换运行写成每1小时其中一台停止,开启时m1和m2运行,m3不运行,1小时后m1停止,m2和m3运行,1小时后m2停止,m3和m1运行,1小时后m3停止,m1和m2运行,如此循环。

网友A:
只要有规律的话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B:
用三个定时器搞定,T1控制m1m2,T2控制m2m3,T3控制m3m1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楼主要干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三个定时器搞定,T1控制m1m2,T2控制m2m3,...

有道理!

网友E:
这种东西都不会,只能证明你仅是一枚小白

网友F:
自己用定时器转换下计时  这种作业在学校思考思考就能做出来

网友G:
闲着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个定时器搞定,T1控制m1m2,T2控制m2m3,...



还要除第一次外m1、m2、m3的时间可以不一样外,要求m1、m2、m3的运行时间要相同

楼主:
除第一次启动外,m1、m2、m3、运行时间相同,这就需要单独记录m1、m2、m3的运行时间,还有优先运行

网友H:
这个功能很好实现的。

网友I:
做个子程序,条件调用

网友J: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K(2020-04-01):
用计数和时间指令写一个总时间程序,然后用触点比较指令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