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之距离保护

楼主(2020-02-2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之距离保护
一、什么是距离保护
电流电压保护的主要优点是简单、经济、可靠,在35kv及以下的电压等级的电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他们的保护范围与灵敏度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难以满足更高电压等级复杂的网络要求。为满足更高电压等级复杂网络快速、有选择性地切除故障元件的要求,必须采用性能更加完善的继电微机保护装置,距离保护就是其中一种。

二、距离保护的构成
距离保护一般由启动、测量、振荡闭锁、电压回路断线闭锁、配合逻辑和出口的等几个部分组成。

1、启动部分
      启动部分用来判别电力系统是否发生故障。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启动部分不动作,距离保护装置的测量、逻辑等部分不投入工作;对它的要求是当做为远后备保护 范围末端发生故障时,应灵敏、快速动作,使整套保护迅速投入工作。在模拟式距离保护中,启动部分是有硬件电路元件实现的,大多反应负序电流、零序电流或负序与零序复合电流的判断原理。在数字式保护中,启动部分由实时逐点检测电流突变量或零序电流的变化的软件来实现。

2、测量部分
      测量部分是距离保护的核心,对它的要求是在系统故障的情况下,快速准确的测定出故障方向和距离,并与预先设定的保护范围,相比较,区内故障时给出动作信号,区外故障时不动作。在传统的模拟式距离保护中,实现故障距离测量和比较的电路元件,称为阻抗元件或阻抗继电器。在数字式距离保护中,故障距离的测量和比较功能是由软件算法实现的,这时,传统意义上的“元件”或继电器已不存在,但为了与传统的概念相衔接,也把实现这些算法的软件模块称为“测量元件”、“距离继电器”或“阻抗元件”“阻抗继电器”。

3.振荡闭锁部分
      电力系统发生的振荡不是短路,距离保护不应该动作。但是,振荡时电压、电流幅值发生周期变化,有可能导致距离继电器误动作。为防止保护误动作,要求振荡闭锁元件准确判别系统振荡,并将保护闭锁。

4、电压回路断线部分
电压回路断线时,将会造成保护测量电源的消失,可能使距离保护的测量元件出现误动作。这种情况下要求该部分应该将保护闭锁。以防止出现保护误动。

5、配合逻辑部分
      该部分用来实现距离保护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配合以及三段式距离保护中各段之间的时间配合。
6,出口部分
      出口部分包括跳闸出口和信号出口,在保护动作时接通跳闸回路并发出相应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