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类型及型号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20-02-24):
不同类型的智能传感器的原理和结构差异很大使用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特定的测量目的、测量对象和环境合理地选择传感器。其次,确定传感器后,还可以确定与其匹配的测量方法和测量设备,毕竟测量结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感器的选择,下面工采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说一下传感器的选型吧!

1、测量对象和测量环境

要进行特定的测量,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使用哪种传感器。在确定之前,需要分析许多因素。因为即使测量相同的物理量,传感器也有多种原理可供选择,哪一种更合适,您需要根据测量的特性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问题,比如:范围的大小测量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法为接触式或非接触式信号提取等问题。考虑了上述问题后,我们可以确定要选择哪种类型的传感器,然后考虑传感器的具体性能指标。

2、传感器频率响应

硬件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要测量的频率范围。它必须在允许的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始终具有固定的延迟延迟时间越短越好。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量的信号频率范围就相应地一些。由于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大,并且具有低频的传感器的可测量信号的频率低。在动态测量中,响应特性应基于信号的特性(稳态、瞬态、随机等),以避免过多的误差

3、传感器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仅当灵敏度高时,与所测量的变化相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相对较大,这有利于信号处理。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从而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具有高信噪比,来减少从外部引入的干扰信号。

4、传感器稳定性

传感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扔保持不变的能力称为稳定性。除了传感器本身的结构外,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还主要是使用传感器的环境。因此,为了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

所以说,工采网认为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调查其使用环境。另外,传感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下次使用前,应先进行进行校准,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