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0-02-24):
       工程师在使用测试仪器的时候首先应该要了解测量仪器的基本原理才能正确的使用仪器,那么示波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又有哪些呢?下面由西安泰维修华工为大家介筛一些示波器的基本原理以及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一、示波器--原理简介

模拟示波器:在本质上,模拟示波器工作方式是直接测量信号电压,并通过从左到右穿过示波器屏幕的电子束在垂直方向描绘电压。

二、示波器--原理简介

与模拟示波器不同,数字示波器通过模数转换器(ADC)把被测电压转换为数字信息。它捕获的是波形的一系列样值(采样定理),并对样值进行存储,处理。随后,数字示波器在显示屏上重构波形。

三、示波器--原理简介

数字存储示波器(DSO):组成DSO的一些子系统与模拟示波器的一些部分相似。但是,DSO包含更多的数据处理子系统,它能够收集显示整个波形的数据,并以数字形式表示波形信息。这样,利用示波器本身或外部计算机,方便对信号进行分析、存档、打印和其他的处理。

  从捕获信号到在屏幕上显示波形,DSO采用串行的处理体系结构。

四、示波器--原理简介

  数字荧光示波器(DPO)DPO的第一阶段(输入)与模拟示波器相似,第二阶段与DSO相似(ADC)。但是,在模数转换后,DPO与原来的示波器相比就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DPO使用并行体系结构来捕获、显示和分析信号。

五、示波器--特别注意:浮地测量

示波器的通道地、机壳都通过AC输入地线与大地相连,在测量浮地目标(如电源输出端,相对大地电平不可预计)时,可能会形成回路烧毁探头/示波器。

通过断开与大地的连

接(使用2芯电源线/隔离变压器),将示波器“浮地”。这种做法不但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会使示波器机壳带电,容易造成人身安全问题。

六、示波器--浮地测量解决方法

使用差分探头,可以通过大部分示波器进行浮地测量。但差分 探头仍有仍有一条电阻路径接地,存在很小的泄露电流;

A-B”测量(伪差分测量):使用传统示波器和两个相同型号的无源电压探头分别测量两个测试点,两个探头的地线接到大地。CH1-CH2即可得到被测两点之间的电压波形;

选用TPS2000B/THS3000系列隔离输入示波器。提供真正的、

完整的通道到通道和通道到电源线隔离能力。在使用隔离输入示波器进行浮地测量时,必须使用专门实际的无源探头。本文由西安安泰维修整理发布,更多有关示波器维修使用知识欢迎访问安泰维修网(www.agitekservi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