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有个料斗,料斗有个开关门,如何加装感应器

楼主(2020-02-24):
升降机有个料斗,料斗有个开关门,如何给这个开关门加装感应器,确认是否关门,料斗升降有五米,不想从电控箱拉线到料斗门,有没有相关无线控制的接近开关什么之类的感应器,推荐下?谢谢大咖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加装一个红外感应装置可行,如果采用无线感应装置也可以。不过价格高一些

网友B:
加两个接近开关就行了,这样的开关门控制我做了不少于20次。

网友C:
无线的成本高不少   慎重使用

网友D:
采购一对卷帘门的遥控开关,约10元,正合你用。

网友E:
     无图无真相,就一个 5 M 很难说,不想拉线就使用无线信号的,但无线的稳定性不是很好,我是玩智能家居的,从乐水工控生活玩智能家居的使用无线和有线不说,差别还是很大的,无线会有时接收或是发送有问题就掉大 了

网友F:
考虑控制失败后的冗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