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电气维修与故障的排除

楼主(2020-02-24):
加工中心电气故障分析的过程是故障排除的过程,以下简要介绍几种常见的电气故障,供参考:

1.电源

电源是维修系统和整个加工中心正常工作的能源来源。重量级人物摧毁了系统的部分甚至全部在西方国家,由于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质量高,电力系统的电源设计较少考虑。

在设计CNC机床供电系统时,应尽量:

提供一个单独的分配箱,而不是与其他设备一起使用。

电源质量差的地区应配备三相交流稳压装置。

电源开端有良好的接地。

加工中心三相电源应采用三相五线制。

柜内电气元件的布局应该相互隔离。

2.数控系统的位置环失效

  位置报警器。它可能是位置测量电路的开启;测量元件的损坏;位置控制所建立的接口信号不存在。

坐标轴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产生运动。可能是漂移过大;位置环或速度环连接到正反馈;反馈线打开;测量元件受损。

3.龙门加工中心的坐标找不到零点

  可能是零方向离零;编码器损坏或接线开口;光栅零点标记移位;返回零减速开关失效。

4.加工中心的动态特性越来越差,工件加工质量越来越低,甚至在一定速度下发生振动。机械传动系统间的间隙过大,甚至磨损严重,或导轨润滑不足甚至磨损的可能性很大;对于电气控制系统,速度回路、位置回路及相关参数不再处于最佳匹配状态,应在机械故障消除后重新优化。

5.偶尔停机

  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相关软件的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导致某些特定的操作和功能组合的关闭故障,一般在机床断开和重新加电时消失;二是由于环境条件的强干扰(电网或周边设备、高温和过湿)。例如,在南方,这些环境因素往往被忽视,在那里,机器放在普通工厂附近,甚至是敞开的门口,在那里,柜子长时间开放,有许多设备产生灰尘、金属碎片或水雾等。这些因素不仅会导致故障,而且会严重损坏系统和cnc机床,必须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