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软件vfdsoft不能在win7上安装吗?

楼主(2020-02-24):
最近在台达官网上下了一个vfd soft1.58版,软件能装上,可安装usb驱动却有问题,客服说要安win10上,是吗?有人有可以装win7的版本吗?

网友A:
支持,一直在用,win7 32位,win10 64位都可以。是不是安装过程被杀毒软件拦截东西了。还有台达的软件建议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直在用,win7 32位,win10 64位都可以。是不是安装过程被杀毒软件拦截东西了。还有台达的软件建议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下。

可以把你的版本发我邮箱吗?45491264@qq.com,谢谢!急需,第一次用,想看看参数

网友A:
就是官网下载的版本,安装的时候关闭杀毒软件,建议安装在C盘,目录里不要有中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官网下载的版本,安装的时候关闭杀毒软件,建议安装在C盘,目录里不要有中文就好

是用打印机的线连的吗?还是用的网线呢?

网友B(2020-04-06):
如果没有驱动,装一个驱动精灵,看一下能不能在线安装一下驱动

网友C:
win7上没问题,安装过程最好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D:
W7能用,应该是你安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