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路维修测试方法

楼主(2020-02-25):
1、外接电源测试法:

   在驱动光耦a3120的输入测2和3脚,光耦内部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和负极上焊两根线,用外接的直流5V电源,正极串330欧电阻接光耦的2脚,负极接驱动光耦的3脚,电源驱动板537V直流高压上电,驱动光耦外接的5V电源上电,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该相的lGBT栅极g与发射极e之间的电压,外接5V电源不上电时为负10V,5V电源通电后为正15V,说明该路驱动电路基本正常。2、信号发生器测试法   用信号发生器的方波信号来代替CPU的驱动脉冲信号。信号发生器波形选择为方波,频率选3到5KHZ,方波的幅值10V,信号发生器的正极接驱动光耦的2脚,负极接驱动光耦的3脚,电源驱动板直流537V上电,然后用示波器表笔负极小夹子接lGBT逆变模块的发射极e,示波器表笔正极接lGBT栅极G,正常时会有负10V至正15V的方波信号,六路驱动测试方波信号一致为正常。

3、CPU主板测试法    把变频器的CPU主板,操作面板和电源驱动板,全部用排线连接好,电源驱动板上的所有插头全部插好,模仿变频器的整机运行状态,因为插头部分通常为变频器的各种检测信号,比如检测电流用的霍尔传感器检测信号,检测电压的电压检测信号,以及温度检测信号等等,如果不插上变频器上电后会直接报警,驱动电路无法检测。    检查无误后变频器上电,启动打运行给频率5HZ,用示波器分别测量六路驱动的栅极G和发射极E,示波器负极接发射极E,正极接栅极G,正常时示波器显示为负10V至正15V的方波信号,六路方波信号一致时为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也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来测试,指针万用表直流10V档,黑笔接发射极E,红笔接栅极G,正常时有3-5V的抖动电压。六路一致为正常。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