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V能量计的相关问题与解答

楼主(2020-02-25):
关于UV能量计的相关问题与解答,根据多年的实际操作经验,为您解答相关问题。

1、什么是UV能量计?

答:UV能量计又称UV焦耳计,英文名:uV-integrator,是一种放在UV光源设备下用来累计热量值的

仪器。

2、UV能量计的单位是什么?

答:UV能量计的单位是:MJ/cm2,早几年美国EIT公司的一代产品用过J/cm2来做单位,不过现在几

乎市面上都用MJ/CM2来做UV能量计的单位。

3、常用的UV能量计的品牌有哪些?

答:UV-SPEEDRE,KUHNAST,UV-DESIGN,BELTRON,ORC,USHIO,HAMAMATSU,

OPAS,RAPITECH,RUNWING,EIT等。

4、市面上最常见的UV能量计型号?

答:UV140,UV150,UV160,UV-351,EIT PowerPuck IⅡ,UVICURE PLUSI,等。

5、UV能量计的常用光谱是分别是哪个?

答:按美国分为四个UV光谱段:320-390nm(UVA),280-320nm(UVB),250-260nm(UVC),395-

445nm(UVV),虽然这不是国际标准,但各国差异不大。

6、UV能量计电池到底能用多久?

答:进口电池一般是锂电池,通常说用10000小时左右,实际使用情况没有去试验过,不过有的客户

买了UV-INT150能量计五年后才换电池,由此可见这电池比较耐用,不过有些厂家因为成本与技术的

原因没有采用锂电供电,而是家用的七号AAA电池,虽然方便更换但不耐用。

7、何谓UV能量计标准?

答:实际上目前并没有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UV能量计在操作过程中通常是以单台仪器来衡量比较做

为标准,而这个标准可以通过功能校准来调高或低仪器计数的速度,因此当你有两台UV能量计在同一

生产线时建议两台同时调节到同一标准,调节电位器的顺时针方向数据变小,相反变大,不过还是建

议寄到专业的销售维修公司来修。

UV能量计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之二,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UV能量计的相关产品知识

1、UV150与UV140能量计有什么区别?

答:尺寸:UV150的直径是90mm,UV140直径140mm,

       重量:UV150净重约150g,UV140净重约450克

       感应器:UV150是小孔感应器,耐温只有70度左右,UV140感应器的耐温120度达20秒。

2、美国EIT能量计单通道与四通道有什么区别?

答:单通道一般指UV仪器内只能安装了测一个光谱范围的感应器,而四通道内部有同时测UVA、UVB、

UVC、UVV四个不同的UV光谱的感应器,相当于四个单通道的能量计集中在一起工作,不过就价格而

言,四通道能量计一般是单通道价格的三倍左右,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固化生产制程要求,建议你买单

通道就可以了。

3、为什么要用UV固化生产?

答:

A、从环保的角度来讲可以减少资源浪费,不会有大量化学品剂的挥发,从而造成环境污染。

B、大大缩短生产制程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C、设备占用空间小,减少工位,降低工厂的运作成本。

D、容易控制品质,故生产的良品率可以大幅提高。

4、UV-INT150,UV-INT140如何功能校准?

答:在两个型号的仪器在后盖上有个校准孔,找一个小螺丝刀转动里面的电位器就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