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信号源+频谱仪检测链路指定带宽内的杂散信号?》

楼主(2020-02-25):
什么是杂散信号呢?有用频率以外的无用信号就是杂散信号,或者说是有用频率以外新产生的功率(一般为负几十dBm吧)。杂散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呢?一般无源器件像滤波器(Filter)、衰减器(Attenuator)、选择开关(Switch)是不会产杂散信号的,然而含有混频动作的器件像变频器(Conversion,包括上变频下变频,总之很贫)就会产生杂散信号。杂散信号有什么危害呢?杂散信号如果落入系统接收频段内的幅度较高,就会导致接收信号的信噪比下降,进而影响信号质量。
  下面开始正式检测X频段下行链路的杂散信号(为什么总是检测X频段呢?喜欢X呗)。主要检测正负10MHz带宽内的相干杂散和非相干杂散,相干杂散就是有射频信号输入时的杂散信号,非相干杂散就是没有射频信号输入时的杂散信号。检测的信号链路大体是:信号发生器-->X低噪放-->下变频-->中频开关-->频谱仪。链路中还有同轴开关、功分器、必要的衰减器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不写了,不然要不要把射频线、SMA接头、负载什么的都写上,没必要。另外,信号发生器(Signalgenerator)又称信号源或振荡器,实际干活都叫信号源,但还是称呼信号发生器比叫正规,因为信号源太多,外面狗叫也是信号源。准备好链路开始检测。

  第一、把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设置到所要检测的X频率上,把功率设置为-50dBm。为什么是-50dBm?本打算不说的,可是担心有人会把功率设置太高烧坏设备。信号链路末端接的是频谱仪,频谱仪有个最佳输入电平,该最佳输入电平随着频谱仪内部混频器的构造不同而不同,通常频谱仪的最佳输入电平是-30dBm,这里设置-50dBm也不为过。设置完频率和功率后,记得打开信号发生器上的射频开关。

  第二、转战频谱仪,按FREQ(Frequency,频率)键,将中心频率(CenterFrequency)设为1.2GHz(因X波段频率经下变频为1.2GHz,而频谱仪接的是该1.2GHz中频信号),同时将Span设置为20MHz(因本文检测的指定正负10MHz带宽内的杂散信号)。

  第三、按BW(BandWidth,带宽)键,将分辨率带宽ResBW设置为最大1.0KHz,将VBW:3dBRBW设为最1.0。其中VBW:3dBRBW为视频带宽(VideoBW)与分辨率带宽RBW的比值。这样设置都是为了便于观察。

   第四、按AMPTD(Amplitude,振幅)键,将RefLevel(ReferenceLevel,参考电平)设为0dBm,将垂直间隔Scale/Div设为10dB。其实这俩值的设置不是很关键,方便读数就行。

  第五、按Marker键,选择Marker1-->Normal,这样就会在输入信号顶端做个标记,频谱仪右上角就会显示该输入信号的电平值(-10.79dBm),然后底噪读数大约是-90dBm,所以相干杂散约为-80dBm(两者相减)。非相干杂散怎么测呢?很简单,把信号发生器的射频开关关闭,读下底噪是负多少dBm就行(实际观察,检测的X频率不变时,相干和非相干底噪变化不大,即使X频率变一下,底噪变化也不大)。

以上就完成了“信号发生器+频谱仪检测链路杂散信号”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在信号发生器设置所要检测的X频率时,下变频器上也要设置对应的射频输入频率,即两者频率要一样。本文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