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udioV32版本授权方法

楼主(2020-02-25):
AB studioV32版本授权方法,注:采用的迂回的方式,授权到2099年

网友A:
迂迴方式?不迂迴就不行嗎?

网友B(2020-09-03):
不会真的是病毒吧。。。

网友C:
目前的授权<此处内容被屏蔽>文件是针对V30。

所谓的迂回方式指的是:安装V32后,卸载V32版本的授权管理FactoryTalk Activation Manager,然后再单独安装低版本(例如V30)FactoryTalk Activation Manager。

相当于保持V32主程序,将V32的授权管理程序降级替换。

这时再用V30的授权文件正常授权即可

网友D:
网上有一个可用于V32和V20.05的授权,直接可以用

网友E(2020-10-13):
v20的授权可以用吗?

网友F(2021-02-26):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G(2022-10-19):
提示是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