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编程,输入输出高低位字节问题解决

楼主(2020-02-25):
1)ABB机器人可以配置组输出和输入,比如goutput1(地址0-7)可以表示0-255的整数

2)PLC端可以定义byte(8位),word(16位)dword(32位)等数据类型

3)不同PLC对于字节的高低位定义不同,比如对于word0,有些可能是byte0为低位,byte1为高位,有些则反之。

4)如果PLC端,byte0为高位,byte1为低位,机器人端如何对应?

5)控制面板-配置-signal,添加信号-组输出,我们使用地址0-15来对应PLC的word0

6)ABB机器人默认字节为低位,第二个字节为高位,如果PLC字节为高位,第二个字节为低位,机器人配置如下:

ABB机器人默认**个字节为低位

上图表示8-15为高位,0-7为低位

7)设置完重启

8)由上图设置可知,pn_go1为0-65535数值

9)强制pn_go1为15,此时可以看到8-11位为1

ABB机器人默认**个字节为低位2

10) 对于dword等更大型数据,如果有高低位顺序问题,也可类似设置

了解更多可点击:ABB机器人配件

网友A(2023-03-27):
这么久都没有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