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故障排查方法

楼主(2020-02-25):
  这是故障排除的第一阶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应该做什么?雕铣机生产厂家小编辑简单介绍具体的排除方法:

  到达现场后,必须首先验证操作员提供的各种情况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于操作者的水平,故障情况的描述并不缺乏明确性,甚至完全不准确,所以不要急于处理现场后的情况,仔细检查情况,以避免破坏现场,使放电困难。

  当询问石墨雕铣机现场故障消除的信息时,应要求操作人员尽量保持现场故障情况,不进行任何处理,有助于快速准确地分析故障原因。同时,我们仔细询问了故障指示、故障外观和故障背景,并作出初步判断,以确定工具、仪器、图纸、备件等,缩短返回时间。

  根据已知故障状态进行故障分析,按照故障分类的方法对故障类型进行分析,从而确定故障排除的原则。由于大多数故障都被指出,一般情况下,CNC系统诊断手册和石墨雕刻机匹配使用手册可以列出各种可能的原因。

这是对机床熟悉程度、知识水平、实践经验、分析和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

  排除故障的方法可能很简单,有些故障往往比较复杂,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工具仪器的准备、部分拆卸、零件的修理、部件的采购以及规划步骤的设计。

  另外,我们还讨论了雕铣机检测失效的方法:

1.对整部分检查

1)电源

电压波动应在10%以内,检查高次谐波的严重程度、功率因数的大小和安装稳定电源的需要。

(2)电极线#

电极线的质量、安装和保存与工件的质量直接相关。厚工件应用厚电极丝加工,有利于切屑去除,增加其张力。当电极丝松动或过紧时,容易断线。如果电极丝位置偏离机器位置或不在同一平面,则易断或断线。

(3)控制柜#

控制柜应注意防尘防潮。当灰被阻尼时,会导致电路板的腐蚀和短路或断开现象,从而损坏电子元件,甚至整个电路板。

4)切割机切割液

切削加工液的作用是帮助冷却、清洗和切片,加工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工件的质量。切线液不应该太黑,也不应该有气味。否则,它的综合性能就会变差,容易造成断丝。

2.检查易损部件

经过设备的长期运行,大部分故障都是由于易损部件的损坏造成的。易于磨损的部件主要有导轮、阻丝装置、断丝保护块、导电块、垫子、行走开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