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CAD线宽的作用

楼主(2020-02-25):
在使用浩辰CAD制图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就会对需要使用到的CAD线型进行相关的CAD线宽设置,那么设置CAD线宽在绘图过程中有什么作用?对我们的绘图和出图都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CAD线宽设置的作用:

线宽是CAD图形的一个基本属性,可以通过图层来进行设置,也可以直接选择对象单独设置线宽,线宽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打印,也就是控制图形在打印时线条的宽度。

线宽是图形对象的一个基本属性,但不是一个几何属性,也就是说线宽设置并不能改变图形的外观和形状。

标准的线宽有0.050.090.130.150.180.200.250.300.350.400.500.530.600.700.800.901.001.061.201.401.582.002.11。线宽是有单位的,默认单位是毫米(mm)。单位也可以设置成英寸(in),如果设置成英寸,就会是0.039”、0.042”、0.047”等一系列数值了。

CAD图纸也可以设置成各种不同单位,一个单位可以表示1毫米,也可以表示1米、1英寸;而且有时还会按照一定比例绘制图纸,打印时也会根据图形和纸张大小选择不同的打印比例,如111:1001:200 无论图形的单位和比例如何设置,“线宽”的单位始终是不变的,要么是毫米,要么是英寸。

无论你的图形单位是什么,尺寸多大,按1:1还是1:100打印,如果打印时线宽设置成0.3,打印出来线条的宽度都是0.3mm

画图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设置线宽?

一些简单的机械图纸,只分简单的几个图层,会利用图层来区分粗细线,在一些复杂的建筑或地形图中一般很少设置线宽,通常不同图层设置成不同颜色,在打印输出时直接利用打印样式表(CTB)文件按颜色来设置输出线宽。如下图所示:

因此,在画图是否设置线宽取决于你计划用什么方式来控制打印,并不是必须设置的。

在图形窗口中显示的线宽是否与最终打印的线宽一致?

在状态栏有一个“线宽”显示开关,可以再图形窗口中显示线宽效果,但图形窗口中显示的线宽只是示意性质,并不是精确显示。

由于图形尺寸不同,有的图纸在1:1的情况下只能打满A4纸张,有的图纸在1:1000的情况下还需要打印成A0加长的图纸,在视图中显示的线宽是无法准确表现最终打印时的线宽效果的,如下图所示:

很显然CAD图形窗口中显示的线宽是示意性质的,只是让大家可以区分线的粗细,检查一下线宽的设置。

在布局空间设置好页面设置并勾选了显示打印效果后,显示的颜色虽然与最终打印效果是一致的,线宽跟最终效果比较接近的,但也不保证与最终效果完全一致的,如下图所示:

在打印预览的时候显示的线宽是比较精确的,如果对线宽设置不放心的话,可以在打印预览的时候局部放大看一下,如下图所示:

对象线宽和多段线的宽度有什么不同?

而多段线的线宽是一个几何属性,与绘图比例、打印比例是有关系的。例如我们要将多段线打印成0.3mm,绘图比例是1:1,打印比例是1:100,那在绘制多段线的时候宽度就要设置成0.3X100=30

以上就是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我们对使用到的线型进行相关的CAD线宽设置的方法以及其对我们绘图以及打印出图的相关作用及影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