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刀架典型故障诊断与维修

楼主(2020-02-25):
  1、常见故障状况:CK6140雕铣机刀台转不及时。

  查验与解析:发讯盘接触点与弹簧片接触点移位,应查验发讯盘夹持螺帽是不是松脱。

清除方式 :再次调节发寻盘与弹黄接触点部位,防松螺母。

  2、常见故障状况:CK6140雕铣机刀台奇偶数警报。

  查验与解析:雕铣机在应用全过程产生刀台奇偶数警报,单数刀位能精准定位,而双数刀位不可以精准定位的常见故障。这时,数控车床能一切正常工作中,从宏观经济上解析数控机床没常见故障。

  从数控车床电路原理图中获知PLC数据信号从数控车床侧键入,视角伺服电机有5根数据信号丝。它是一个8421编号,在刀台变换全过程中,这4位依据刀台的转变而开展不一样的组成,进而輸出刀台的奇偶数数据信号。依据常见故障状况解析,当视角伺服电机最少位634地铁线数据信号恒为“1”时,则刀台数据信号恒为单数,而无双数数据信号,故造成警报。依据上述解析,将CRT上PLC键入主要参数调成观查,该数据信号果真恒为“1”。查验NC键入工作电压一切正常,确认视角伺服电机产生常见故障。

  清除方式 :拆换一新的集成电路芯片块后,常见故障清除。

  3、常见故障状况:石墨雕铣机刀台精准定位禁止。

查验与解析:电动式刀台转动后不可以一切正常精准定位,且挑选刀号错误。依据查验分辨,猜疑是电动式刀台的精准定位检验元器件――霍尔开关毁坏。拆卸电动式刀台的轴承端盖,查验霍尔元件电源开关时,发觉该元器件的线路板松脱。

清除方式 :再次将松脱的线路板按刀号调节好,将要4个霍尔元件电源开关与磁感应元器件逐一相匹配,随后防松螺母,常见故障清除。

4、常见故障状况:石墨精雕机刀台不转位(一般系统软件会提醒架部位数据信号不正确)。

查验与解析:刀台汽车继电器负载后断掉。刀台电机380V位置不正确。因为刀台只有顺时针方向旋转(刀台內部有方位精准定位机械设备组织),若三位置插错,刀台电机一接电源就翻转,则刀台不可以旋转。刀台电机三相电断相,刀台部位数据信号常用的24V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刀台身体管理中心轴上的推力球轴承被径向精准定位盘碾死,滚动轴承不可以旋转,促使刀台电机不可以推动刀台旋转。拆下来零件查验缘故,发觉因为刀台转位产生的振动,促使螺丝松脱,精准定位键长期承担正反面方位的切向力,贪得无厌精准定位键毁坏,螺帽和精准定位盘往下挪动,给滚动轴承释放很大径向力,使其旋转不可。自动控制系统内的“系统软件部位板”常见故障,刀台及时后,“系统软件部位板”还应检验到刀台部位数据信号。

清除方式 :查验CK6140雕铣机弱电路线,拆卸刀台,调节推力球轴承向空隙,拆换毁坏零件,查验24V开关电源,拆换“系统软件部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