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帮忙写一个程序

楼主(2020-02-25):
求助大师帮忙写一个Galil,DMC,B140的运动控制器程序,酬谢!

网友A:
    在哪写程序?  有设备相关硬件图不? 乐水工控生活 专业的工控现场抢修,升级,改造等等一条龙服务,欢迎各位工控友人一起加入!

网友B:
没图没要求别人如何写?下次发这样的东西可以认为是来骗积分的

网友C:
连程序要求都没有,不知道要多大的师才能答应您这个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哪写程序?  有设备相关硬件图不? 乐水工控...

水哥,终于找到你了,我是小队长,哈哈~!

网友E:
程序要求什么的

网友F:
高人做的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哪写程序...

     谢谢队长还记得我呀,最近几年有点忙,来论坛都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写程序?  有设备相关硬件图不? 乐水工控...

在东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要求别人如何写?下次发这样的东西可以认为是来骗积分的

我一个新人哪来的积分,都是WX冲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要求什么的

有硬件设施和说明要求,可以详聊下

楼主:
首页 ,主题公司名称和信息这些,最好 使能 按键可不可以叠加到 进入主页 按键里面

主页显示画面大部分做显示运行状态使用,

1冲床角度  显示编码器现在此时角度,范围0°-359°

2、冲床转速  显示编码器此时现在每分钟旋转多少转 /分钟

3、送料长度  送料长度由常用窗口设置为编码器每一圈发出一次指令驱动电机转换出多少周长长度

4、送料位置  送料机位置显示为每一次指令发出送料电机当前已完成长度多长长度,例如:常用画面设置送料长度100.00mm。当前已完成95.30mm,即显示95.30mm,数值随运动动作变化而变化,当送料位置没完成设定送料长度而接受到二次送料信号时应触发紧急停止信号输出,送料机停止工作,从而保护模具,按下复位,急停解除 报警显示  送料未完成

5、现作业计数  现作业计数功能即送料机完成一次周期驱动A轴送料完成一次就叠加一次计数,计数器有开启和关闭功能,当计数到达设置作业计数时,触发外部继电器动作一次,在重新从0开始计数,依次循环;清零功能就是例如 设置作业计数100,当前作业数为50,清零即从0开始重新计数,

6、产量计数  产量计数为在自动运行情况下,送料机送料一次完成一个周期计数一次,当产量预设计数到达总产量计数时,触发急停输出,送料机停止工作,按下清零键计数清零,按下复位,急停解除   报警显示  计数到达

7、自动 在编码器设置运行角度范围内按下自动,送料机按照编码器起始角度和终止角度内完成设置送料长度送料,在设置放松起始角度和终止角度内完成驱动B轴放松(B轴运行方式可理解为运行角度和速度和编码器一致,手动情况下B轴是不运行的),(备注,自动和停止按键背景颜色必须有绿色和红色区分开来显示状态明显。在按下自动运行时,切换触摸屏画面不影响正常运行)

8、停止键 在自动运行时按下停止键 触发紧急停止,按下复位,急停解除 报警显示 紧急停止

9、外部接线端接有一个DC 24V光电接近开关,无料挡住急停触发,显示 末端急停, 有料挡住急停解除

10、运行状态 即显示 送料机运行状态,

第一排显示 手动/自动

第二排显示 当有触发紧急停止时 显示紧急停止,没触发就显示空白

第三排下方显示 送料机运行状态 当有触发紧急停止时,显示紧急故障信号

1手动前进  按下手动前进电机缓缓向送料方向转动,放开即停,按下即走,

2、手动后退  按下手动后退电机缓缓向送料方向倒退,放开即停,按下即走,

3、单次运行  即按下单次运行,送料机按设定送料长度运行一次,运行完不连续运行

4、放松/夹紧  即按下有一个信号输出控制12V继电器保持,再按一下就断开 当按下时,运行状态必须显示是放开还是夹紧状态

5、位置显示  即显示手动前进、后退走了多少周长,例如 按下前进数值显示从0开始按递增增加,当按下后退的时候,从当前前进的数值又递减减少,显示位置在任何位置的情况下当按下单次运行时,送料机按设定送料长度送料一次,送料完后,显示位置这里又显示0.00mm

6、运行状态 即显示机台现状

常用参数界面,主要为设置界面,

1、送料起始角度  即编码器起始接入信号 ,范围 260°-100°

2、送料终止角度  即编码器终止发出信号,送料机停止送料 ,范围270°-100°,如下图

3、送料长度  送料机自动运行所需送料长度全部以此长度为依据,在自动情况下或手动按一次的条件下,送料机每接收一次脉冲信号转换周长送料,

4、作业预设 如主页现作业计数一样,送料机自动送料一次算一个,设定范围 0-99999

5、总产预设  即送料机总送料多少次,送料机自动送料一次算一个,设定范围 0-9999999

楼主:
应大家要求,程序的要求,有几个图片触摸屏画面上传上来显示不了

,具体可以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写程序?  有设备相关硬件图不? 乐水工控...

会B140程序编写吗?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G: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

大师,有没有会的啊,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