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电缸,PLC控制不动作

楼主(2020-02-25):
我第一次用电缸,品牌是SMC,型号见附图。
已经按照手册连线。用控制器配套的软件“ACT CONTROLLER”能完成点位控制。但是按照时序图写的PLC程序(基恩士),却无法驱动电缸动作。请达人提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我的步骤是:

  1. 按照手册把所有的线缆连接好;

  2. 用SMC控制器配套的软件给控制器编辑点位数据;试运行;

  3. 使用PLC通过I/O口控制电缸按照事先编辑的点位数据动作;

   现在的问题是,第三步没有实现,PLC无法控制电缸动作

网友A:
PLC控制需要极性一致,说白了就是信号正确输送到控制器,极性不匹配信号无法正确传输,你还玩个毛!

首先确认信号传输正确与否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B:
固件版本要一致   确认后用软件强制动作下

网友B:
线路太乱了  整好看些一下  零部件烧了你就惨了

网友C:
电压对不对。看要不要加分压电阻?

网友D:
步数控制型的电缸,不同于脉冲出杆型的电缸,步数信号触发采用2的几次幂的方式,

举例2的0次幂对应的是INT0

2的1次幂对应是2所以就是INT2

以此类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工作模式异常    请选择正确的PLC驱动模式    建议使用 通信

网友F:
   还没有玩过这个 SMC 的电缸,是什么 PLC 控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需要极性一致,说白了就是信号正确输送到控制器...

嗯嗯,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是还是要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太乱了  整好看些一下  零部件烧了你就惨了

呵呵,就是临时搭个实验电路,过后要拆的。所以线路上面不太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模式异常    请选择正确的PLC驱动模式    ...

嗯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PLC上面的一些功能端子漏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数控制型的电缸,不同于脉冲出杆型的电缸,步数信号触发...

谢谢指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PLC上面的一些功能端子漏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玩过这个 SMC 的电缸,是什么 PLC ...

你好,用的基恩士PLC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一个低级错误,PLC接线有点问题,导致PLC不能正常输出信号

网友G:
就要心细才可以

网友H(2021-02-24):
努力赚积分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接线怎么接的,有图么?

网友I(2024-01-09):
还在吗?我最近也要使用基恩士plc和smc的电缸进行控制,可以请教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