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2-26):
交流电源线分为零线,标志字母为"N";火线,标志字母为"L"。与电器相连的还有地线——和大地相连的导线。

火线、零线、地线都是连接在三孔插座的导线,火线与零线之间保持呈正弦振荡式的压差。由于大地和零线电位相同,故火线与地线也保持呈正弦振荡式的压差。

当人体接触火线时,人是站在地上的,火线的电流通过人体流入大地或者零线,会发生触电事故,而接触零线则不会被电击的。把外壳能导电的用电器的外壳与地线连接,在漏电的情况下,电流会直接通过地线流入大地而不通过身体,从而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零线带电是没有良好接地的体现,如果良好接地了,电流会流入地下,用电笔将会检测不出来。如果用电笔检测出零线带电,要么是零线断了,要么是接触不好。但是,这其实是结果;而不是零线带电的原因。

三相电零线带电的原因

1、正常情况下,零线上不应该有电。所以,一旦有电,肯定是故障的表现;最简单的就是电磁感应,而且这时候零线没有良好接地,未能形成回路;

2、用电设备漏电或者相线碰壳,但是电流不算大,因此还没有跳闸。在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如果零线接地不好或者接地端断了,其后果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零线的电位不等于0,也就是说中性点发生偏移。

具体零线电位多少与三相负载不平衡度有关,越不平衡,中性点偏移就越大,零线的电位就越高。零线电位偏移后三相的相电压一般就不是220V了。有的相可能超过220V,有的相则可能低于220V。

当中性点偏移量太大,三相的相电压增加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烧毁,三相的相电压减少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不能工作。零线的电位升高后,达到一定的值时触地线将会造成触电事故危险。

3、零线断裂,使得零线带电

4、在接电网中,有个别为了保护用电器而采取接地,使得零线带电

5、采取长的电缆供电时,在用电设备未使用时的感应带电,当设备使用时,这种现象会自动消失

6、零线直接接地,未接系统零线

7、零线与火线搭接

8、三相用电负荷不平衡时,产生零电位漂移,产生电压。

零线带电一般措施

1、重点检查零线各连接处的连接方式及其连接效果。

2、零线要通过所有相线电流,一般零线面积要足够大,或者需要从总开关盒零排布出去多根零线。

3、排查各种原因引起的电线断裂,比如钻墙等外力引起的误伤。

4、如果是开灯引起的零线闪断,请先查该灯头是否有短路处,灯开关质量,如果是所有部位的零线都带点,请检查总开关盒的零排;如零排带电,那问题就出在零排之前的零线。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线路上有电气设备漏电,而保护装置未动作,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停电进行检修,找出漏电的设备进行修复,并查找保护装置末动作的原因。

2、线路上有一相接地,电网中的总保护装置末保护,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停电后,首先用摇表对线路进行测量,看线路是否有绝缘不好的地方,测量时要注意线路中的仪表要断开。

3、零线断裂,在断裂处后面的电气设备中有漏电或有较大的单相负荷运行,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停电后测试零线是否断裂,断裂的进行查找并修复。

4、在接零电网中,有个别电气设备采取保护接地而且漏电,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分清系统是接零系统还是接地系统,亦或是接零系统中进行了重复接地。然后进行正确的安装地线。

5、在接零电网中,有单相电气设备采用“一火一地”即无工作零线,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安装N线,不能把PE线当成N线用。

6、在电网中有的电气设备绝缘电阻,已有所破坏而漏电,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检查出绝缘电阻不符合规定的要求的设备,进行修理。

7、在变压器低压侧工作接地连接处接触不良,有较大的电阻,在三相负荷不平衡电流超过允许范围时,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接触不良不好查找,要每年或按规定的时间进行检修,不能偷懒,要按规程进行检修。

8、高压窜入低压,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不好查找,有时还会出大问题。最难对付的一种,对人有危险。一定要按操作规程去操作。

9、高压采取二线一地运行方式,其接地体与低压工作接地或重复接地体相距太近时,高压工作接地上的电压降,影响低压侧工作接地,使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查出原因,按相应的规程进行敷设。

10、磁场感应引起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防止发生磁场感应。

11、静电感应引起零线带电。

解决办法:防止发生静电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