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阀门泄漏的原因及预防措施探析

楼主(2020-02-26):
在管道系统作为流体的载体,需要对流体的流量、压力和流向等进行控制,所使用到的设备即是阀门,阀门作为管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道内流动的气体、液体、气液混合体或固液混合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常情况下阀门由阀盖、阀体、阀座、驱动机构、启闭件、密封件和紧固件等组成。其具有很好的密封性能、强度性能、调节性能、动作性能和流通性能。在对阀门的长期应用中观察,通常阀门发生泄漏的部位集中于填料密封、阀体和法兰上。由于阀门泄漏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当阀门发生泄漏时,容易引发火灾、爆炸和人身伤亡事故,同时导致设备的寿命降低,企业的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造成非计划停产事故增多,严重损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应针对阀门泄漏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具体的解决方法,保证阀门运行时的安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阀门发生泄漏的原因分析
  1.1阀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阀门自身容易发生质量问题的部分分为二个部分,一部分为表面,另一部分则为内在,阀门因为要控制管道系统中的流体,所以在其密封的部位较多,对于在安装前,如果是阀门外表上有质量的问题,如表面伤痕、破裂、生锈及法兰变形等问题用肉眼都较为容易发现,所以也能及时的进行处理。但其内在的质量问题则很难以发现,这也是导致阀门泄漏的主要原因,如内部的砂眼、夹渣、气泡、焊接缺陷, 或材料选择不当、设计不合理、热处理不当、连接不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的,会导致阀门在使用过程中在流体的作用下,导致阀门过早的损坏或发生渗漏。
  1.2内部介质的冲蚀引起密封面破坏。
  阀门在使用过程中,其内部介质在管道内流动时会对阀门的密封面产生冲洗和汽蚀的作用,在介质不停的冲洗和汽蚀下,冷门的密封面很容易发生局部损坏,同时再加上化学的侵蚀作用,综合作用于密封面,从而导致阀门极易在侵蚀作用下发生破坏,使其发生渗漏甚至报废。1.3 选型不当和操纵不良所引起的损坏。
  在对阀门进行选择时,要根据具体的工况进行选用,一旦选择不当,可能就会存在着封闭不严的情况,从而产生内漏的发生,同时要区分开不同阀门之间的区别和功用,从而减少对密封面的冲蚀和磨损。另外阀门在安装过程中如果操作不规范,安装中质量控制措施不力等也会造成阀门泄漏。维修时要严格预防沙子、焊渣和金属屑等进入到阀腔内,这些杂质一旦进入到阀腔内,则会对阀门的密封效果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
  1.4设计和加工质量存在问题。
  阀门加工制造过程中如果误差太大, 阀板和阀座不同心, 密封面没完全吻合, 导致泄漏。而密封面加工不好, 主要表现在密封面上有裂纹、气孔和夹碴等缺陷, 是因为堆焊和热处理选用不当或者堆焊和热处理操作不当引起的, 选材错误或热处理不当会引起密封面硬度过高或过低, 最终导致密封面硬度不匀、不耐侵蚀。阀板、阀座的密封面材质不符合使用要求, 加工精度不够, 闸阀的阀板、阀座的楔角不匹配, 密封面宽窄不一, 吻合度差, 均会引发阀板不到位、阀门关不死等现象。
  2.防止泄漏的主要措施
  2.1合理选材, 减少腐蚀的发生。
  阀门作为介质的载体,介质的腐蚀性对阀门发生泄漏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腐蚀性会针对不同的材料所产生化学和物理性质的腐蚀,不管哪种情况下的腐蚀都 会导致阀门破坏,从而发生泄漏。所以在阀门使用过程中,首先应该做好防腐工作,针对所承载的介质不同,选择不同的阀门材料,从而增加其耐蚀性。介质对阀门的腐蚀作用是与介质的浓度、温度和压力有直接关系,介质温度、浓度和压力的升高,则会加快腐蚀性。由于不同介质所产生的腐蚀性各不相同,具有十分复杂的特性,所以在实际对阀门材料的选择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对所产生的腐蚀因素进行分析,从而选择合适的材料。
  2.2 合适的启闭力, 防止密封面的破坏。
  在实际管道系统中,作为常温常压的手动阀门在使用中较为广泛,这种阀门是根据普通人力来对其手轮和手柄进行设计的,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只能手来操作,而不能用板手来进行操作。因为如果使用板手来进行操作,极其导致阀杆螺纹发生破坏,从则导致启闭失灵,引发事故的发生。同时在操作时,还要注意力气的使用,不能用力过大,以免损坏手轮或手柄,另外在手轮或手柄损坏或丢失时,应立即配齐,坚决杜绝使用板手。
  2.3正确启闭阀门, 防止阀门损坏。
  对于高温高压阀门, 开启前, 应预先加热, 并排除凝结水; 开启时, 应尽量缓慢, 以免发生水击现象。当阀门全开后, 应将手轮倒转少许, 使螺纹之间严紧, 以免松动损伤。对于明杆阀门, 要记住全开和全闭时的阀杆所处位置, 避免全开时撞击上死点。假如阀瓣脱落,或阀芯密封之间嵌入杂物, 全闭时的阀杆位置就会发生移动。阀门在刚启用时, 管道内存在一定的杂物, 可将阀门稍微开启, 利用介质的高速流动, 将杂质冲走, 然后再关闭, 再次开启, 如此重复多次, 冲净杂物。对于常开阀门, 密封面上可能粘有杂物, 关闭时也应反复多次将其冲刷干净后再关闭。介质在阀门关闭后冷却, 会使阀板收缩, 操作人员就应在适当时间再重新关闭一次, 让密封面不留间隙。
  2.4注意阀门介质的流向, 防止阀门失效。
  对于截止阀、节流阀、减压阀和止回阀等一类阀门, 其介质均有一定的流向, 这类阀门在阀体上均会有永久性流向标志。如节流阀, 装倒装反都会影响使用效果与寿命; 减压阀装倒装反了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对于止回阀, 装倒装反了会引发严重的危险。阀门按相关标准要求, 均应在阀体上有方向标志; 万一没有, 也应根据阀门的基本原理正确识别。
  2.5正确安装阀门, 延长阀门寿命。
  对于高温阀门, 由于安装时处于常温状态, 而正常使用后, 随着温度升高, 间隙会加大, 因此必须再次拧紧, 否则容易发生泄漏。阀门在投入使用时, 填料不要压得太紧, 以不漏为宜, 以免阀杆受压太大, 加快磨损, 且启闭费劲。闸阀不能倒装, 即手轮向下, 否则介质会长期留存在阀盖内, 容易腐蚀阀杆, 同时操作人员在更换填料也极不方便。阀门在安装施工时, 切忌有重力强烈撞击阀门。安装前, 应将阀门作一检查, 核对规格型号,检查有无损坏, 特别是阀杆, 有必要转动几下, 看是否存在歪斜现象, 因为运输过程中, 阀杆极易引起损坏。安装时应对氧化铁屑、泥砂、焊渣和其他杂物用压缩空气吹净。以免其擦伤阀门的密封面, 甚至会堵死通径较小的阀门, 使阀门的作用失效。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经过对阀门渗漏原因的剖析, 相关单位应加强阀门防漏措施的落实。严把质量关, 详细了解用户的介质信息,从而使阀门企业根据阀门用户的介质信息对阀门的设计进行及时的调整,从而保证阀门的质量。在使用前均应严格检查阀门的质量, 按安装使用规程严格执行, 先试压, 发现问题及时更换。加强对阀门的日常管理工作, 建立完善的阀门日常检查制度, 严格按规程对阀门进行操作和维护保养, 定期检查, 确保阀门的良好性能, 延长阀门使用寿命, 防止阀门泄漏的发生, 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