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在通信基站的应用

楼主(2020-02-26):
目前我国各类通信基站大约为700余万座,随着5G时代的到来,通信基站也在新建和改建。浪涌保护器作为防雷装置之一,在通信基站低压配电系统及通信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防雷作用。今天,钧和电子就浪涌保护器在通信基站中的应用做如下简介:

一、通信基站雷电防护的原则

通信基站系统在雷雨天气中进行工作时,容易发生雷击事故,影响设备的应用效果。因此,通信基站的电源配电系统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存在的影响因素,利用过电压的保护方式对系统进行多级保护。在配电室、直流配电系统、配电变压器的不同侧等进行深入地分析,确保配电站的通信系统能够长期处于稳定、高效的工作状态。

通信基站将浪涌保护器作为主要的防雷措施时,需要对这种设备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地考虑。当浪涌保护器长期与空气直接接触时,容易出现腐蚀的现象,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在雨水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浪涌保护器使用中可能会存在短路的情况,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有一定的危害性。

二、通信基站电源系统浪涌保护器的选择方法

通信基站电源系统的组成结构复杂,不同结构中选择浪涌保护器需要最大限度地增强浪涌保护器的实际效果,具体选择方法如下:

1.高压引入端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根据防雷规范的要求,10kV通信展中高压电力线引入时,应选择屏蔽电缆,减少自然因素的干扰。引入后的电缆既可以选择全埋式,也可以采用架空式。架空过程中应与周围的变压器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大不应超过500米,架设中增加一定数量的避雷线,合理控制接地电阻;

2.第一级雷电防护中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抑制雷电波的侵入,对线路上的最大电流和电压进行有效控制,第一级雷电防护可采用B+C箱式联动防雷器。

3.第二级雷电防护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当通信基站低电压电缆的电压为380V左右时,进入通信基站后需要进行必要的屏蔽,并与交流了配电屏有效地结合。架空时应将其中的金属保护层进行接地处理,并用可靠的绝缘材料作为电缆的表层,采用二级电源浪涌保护器进行有效防护,型号为KSP-80KA/4P/M。

4.第三级雷电防护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当通信基站的电能通过交流配电屏逐渐进入相关的电源设备和系统时,可采用三级电源浪涌保护器KSP-40KA/4P/M进行有效防护。但是屏蔽措施应用中两端必须接地,对应的开关电源应与系统的雷电防护机制保持一致。

5.第四级雷电防护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当通信基站中的所有设备接收到电能时,需要对其中的电缆采取有效的屏蔽措施。四级电源浪涌保护器KSP-20KA/4P/M具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三、通信基站信号浪涌保护器的选择方法

当通信基站的传输线路是2M时,为保证监控传输通道的工作效率,可在线路中选择对应接口的信号浪涌保护器。浪涌保护器工作时线路的电压应保持在10V左右,线损率及对应的通频率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综上,通信基站所使用的浪涌保护器在选择过程中,技术人员应充分考虑通信基站的环境因素,确保通信设备使用寿命,增强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提高系统的运行效果。

(钧和电子原创,转载请写明出处www.junhedianz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