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之间连接注意事项

楼主(2020-02-26):
一般来说,多数触摸屏和组态软件不支持物理点,在PLC编程里,我们要用一些操作按钮或是切换开关等做为PLC的物理输入点(一般用I0.0,I0.1等来表示),而这些物理输入点不能被触摸屏和组态软件识别,所以我们要用辅助点(M0.0,M0.1等)来做,将辅助点和启动信号的物理点并联作为触摸屏上的启动信号,将辅助点和停止信号的物理点串联作为触摸屏上的停止信号。这样就实现了按钮和触摸屏同时控制。 如果不用I0.0,I0.1等物理点,那么控制柜上面的按钮就没用了。对于物理输出点(譬如:Q0.3、Q0.4等),这些一般可以被触摸屏和组态软件识别,所以对输出来说,没必要再加辅助点。

下面为大家介绍触摸屏与plc之间连接需要注意的事项,文章虽然有点复杂但是细心看还是可以看懂的。

接口类型

(1) 连接PLC端口(RS-422)9针D-sub,阴型。可以通过RS-422连接PLC,也可以通过这个端口连接两个或更多个GOT模块(F920GOT-K除外)。

(2)连接个人计算机/PLC端口(RS-232C)9针D-sub阳型。连接个人计算机利用画面设计软件创建画面数据

也可以利用这个端口连接PLC或微机主板(在F920GOT-K型中,只有Q系列PLC能连接) :也可以通过这个端口连接两个或更多个GOT模块(通过RS232C)、条码阅读器或打印机(F920GOT-K除外)。

(3) PLC端口(RS-232C) 9针D-sub,阳型。连接PLC或微机主板;也可以通过这个端口连接两个或更多个GOT模块(通过RS—232C)条码阅读器或打印机。

(4)个人计算机端口(RS-232C) 9针D-sub,阳型。连接个人计算机利用画面设计软机创建画面数据,或者连接条码阅读器、打印机。本端口不能用来连接PLC。

F900GOT和外围设备相连

1)FX系列PLC

1) CPU直接连接(RS 422)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如果通过可选的RS-422通信板,可以增加一个编程口,因此每一个端口可以连接一个GOT或个人计算机(建立梯形图程序或屏幕设计软件,F920GOT-K除外)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2) CPU直接连接(RS-232C)

■通过添加RS-232C通信板,可以增加编程口,因此每一个端口可以连接一个GOT或个人计算机(梯形图程序或屏幕设计软件),(仅当GOT装有二个RS 232通道时,才可以连接个人计算机、打印机或条码阅读器,F920GOT-K除外。)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3)两个或更多个GOT模块(F920GOT-K除外)的连接。

。至少四个GOT模块可以连接到FX系列PLC的编程口

(FX0/FX0S/FX1S/FX0N/FX1 N/FX2N/FX2NC)或可选通信端口(FX1S/FX1N/FX2N/FX2NC)。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4)CPU直接连接(RS-422)。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F900GOT (F920GOT-K除外)连接到Q/QnA系列PLC的编程口或运动控制器模块接口,当个人计算机连接到F900GOT,就可以直接编程。如图2- 10所示。当串行通信模块和CPU模块相连时,F900GOT只能和两个接口中的一个相连,将二个F900GOT连接到一个通信模块是不允许的。

(4)两个或多个GOT模块的连接。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在A/QnA系列PLC中,至多四个F900GOT (F920GOT-K除

外)模块可以连接到PLC的编程接口,或者串行通信模块接口。如图2- 12。对于串行通信模块,F900GOT只能连接其中的一个,而不能同时占用两个接口。

(5)F900GOT 和FX定位模块相连(10GM/20GM)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F900GOT (F920GOT-K除外)可以直接和FX定位模块(10GM/20GM)的编程口(RS—422)相连,通过GOT的RS232C接口,可以和个人计算机、打印机或条码阅读器相连。

F900GOT (F920GOT-K除外)和FREQROL系列变频器相连:

F900GOT (F920GOT-K除外)和FREQROL系列变频器内置的PU端口相连。一台F900GOT最多可以连接10台变频器。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

通信接口的針脚布置。F930GOT/F930GOT-K/F940GOT/F940WGOT内置的串行接口的针脚布置如图:

PLC与触摸屏连接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