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an板材排样余料的存放和使用

楼主(2020-02-26):
今天,我们要说明的是Radan的余料功能!通常,在我们实际排样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余料,还有些边角料,通常这些板材的形状是异形的,下次就可以直接调用余料使用。当然,我们还会通过Autocad来绘制它的形状!然后导入到Radan中,进行排样!

1.1余料的存放

在自动排版选项里面,自动处理项目下,可以设定自动切割余料。

一旦执行自动排版,软件就会对余料进行自动切割保存。

自动排版余料选项还可以选择保存余料设定余料存放的位置并且可以设定可存贮的最小余料面积,是否只保存长方形余料

当然对于余料的切割方式也可以进行设定。

      1.2余料的使用

下次进行自动排版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使用余料,并设置优先级。

在项目下方,可以看到余料的使用情况。

一旦自动排版使用余料后,余料状态也会发生变化,数量会随之更新。

1.3 手动绘制余料图形和使用

只需要手动绘制好余料图形:

当然也可以设定这块余料的数量,材质、厚度等信息。

然后存放到指定余料文件夹位置,下次使用的后,指定余料位置即可:

通用可以进行使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学习了,期待楼主下次分享

网友B:
谢谢分享,挺方便的。

网友C:
功能挺强大的,而且可以有效的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网友D:
学习到了,感谢分享,这软件强大,提升不少工作效率

网友E:
radan专业的钣金加工设计软件。

网友F:
radan是一款专业的钣金加工设计软件

网友G:
方便余料使用管理。

网友H:
radan专业的钣金加工软件,排样功能不错

网友I:
Radan钣金软件,这样,方便以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