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是否可行

楼主(2020-02-27):
求助!雕刻机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是否可行,更换后能否增加工作稳定性

我们公司有一台1.3米*1.3米的雕刻机,因为买来7-8年了,原来的公司联系不上了,平时用来加工木雕,铝件,电木,最近半年多次出现步进电机丢步,跑位导致材料浪费和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电机是57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是雷赛的还是雷霆的牌子,现考虑把步进电机更换成伺服的,更换后能否增加工作稳定性,或者换成雕刻机使用伺服电机会有什么不好的效果?

网友A:
不光是检查步进电机,还要检查驱动器。

网友A:
运动控制卡有没有问题,伺服电机有编码器,可以闭环控制,精度更高。

网友B:
1.3M的用57电机吗?至少得86的

网友C:
最好是把问题找出来,为什么丢步.更换伺服电机肯定比步进电机精度要更高,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把问题找出来,为什么丢步.更换伺服电机肯定比步进电机精度要更高,成本也高

国产的电机加控制器,看淘宝上用不着一千一套,公司的机器直接一步到位,控制卡换过一次,还是有发生丢步,

楼主:
回复内容:对:资深小白 1.3M的用57电机吗?至少得86的     内容的回复:原机自带57,换86是不是还得做转接板

网友D:
伺服效果一般会好些,走不动会报警,一般不会丢步。

网友E:
换伺服如果只是步进丢步的话可以解决

网友F:
伺服电机的精度控制优于步进电机,所以是可行的,不过成本要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的精度控制优于步进电机,所以是可行的,不过成本要增加

57伺服,看淘宝上用不着一千一套,那种电机是否可以?

网友G: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H:
伺服只会成本更高,雕刻机有专门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