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松下PLC的问题

楼主(2020-02-27):
PLC是松下FP X0,触摸屏是信捷TG465,触摸屏的指示灯和指示灯按钮元件不能连接PLC,其他元件都可以连接能正常使用显示,不知道是啥问题?只要一设置了指示灯元件,屏幕就提示正在连接站号1,删掉了指示灯元件就不提示了

网友A:
楼主最好上图看看如何设置的

网友B:
需要看看你指示灯和指示灯按钮元件链接的地址,最好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还是没搞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看看你指示灯和指示灯按钮元件链接的地址,最好截图发...

把威纶的连上去,然后再连信捷的又好了,什么都没有更改,全部能正常显示了,真是见鬼了

网友D:
地址超范围了